请教开关电源高手关于波形过冲的原因

楼主(2010-04-26):
最近小弟在学习升压电路,发现MOSFET源极波形有电压过冲现象,大致情况如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现象,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
图画的有点抽象  比较直  实际上都有一定弧度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RCD吸收回路参数设置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