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IC和AB类功放IC 大全

楼主(2010-04-27):
1.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音响系统中使用的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除上述介绍的厚膜功率放大集成电路外,还有半导体运算功率放大集成电路(具有高放大倍数并有深度负反馈的直接耦合放大器).
常用的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有TA7227、TA7270、TA7273、TA7240P、TDA1512、TDA1520、TDA1521、TDA1910、TDA2003、TDA2004、TDA2005、TDA2008、TDA1009、
TDA7250、TDA7260、μPC1270H、μPC1185、μPC1242、HA1397、HA1377、AN7168、AN7170、LA4120、
LA4180、LA4190、LA4420、LA4445、LA4460、LA4500、LM12、LM1875、LM2879、LM3886等型号.
2.数码延时集成电路 数码延时集成电路主要用于卡接OK系统中,其内部通常由滤波器、A/D转换器、D/A转换器、存储器、主逻辑控制电路、自动复位电路等组成.
常用的数码延时集成电路有YX8955、TC9415、IN706、ES56033、CXA1644、CU9561、BU9252、BA5096、PT2398、PT2395、GY9403、GY9308、YSS216、M65850P、M65840、M65835、M65831、M50199、M50195、M50194等型号.
3.二声道三维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 音响系统中使用的二声道三维(3D)环绕声系统有SRS、Spatializer、Q Surround、YMERSION TM和虚拟杜比环绕声系统.
常用的SRS处理集成电路有SRSS5250S、NJM2178等型号.
Spatializer处理集成电路有EMR4.0、PSZ740等型号.Q Surround处理集成电路有QS7777等型号.
YMERSION TM处理集成电路有YSS247等型号.
4.杜比定向逻辑环绕声解码集成电路 杜比定向逻辑环绕声解码系统是将经过杜比编码处理过的左、右二声迹信号解调还原成四声道(前置左、右声道和中置声道、后置环绕声道)音频信号.
常用的杜比定向逻辑环绕声解码集成电路有M69032P、M62460、LA2785、LA2770、NJW1103、YSS215、YSS241B、SSM-2125、SSM-2126等型号.
5.数码环绕声解码集成电路 音响系统中使用的数码环绕声系统有杜比数码(AC-3)系统和DTS系统等,两种系统音频信号的记录与重放均为独立六声道(即5.1声道,包括前置左、右声道和中置、左环绕、右环绕、超重低音声道).
常用的杜比数码环绕声解码集成电路有YSS243B、YSS902等型号.
常用的DTS数码环绕声解码集成电路有DSP56009、DSP56362、CS4926等型号.
BBE音质增强集成电路有BA3884、XR1071、XR1072、XR1075、M2150A、NJM2152等型号.
7.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 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是采用直流电压或串行数据控制的可调增益放大器,其内部一般衰减器、锁存器、移位寄存器、电平转换电路等组成.
常用的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有TA7630P、TC9154P、TC9212P、LC7533、XR1051、M51133P、AN7382、TCA730A、TDA1524A、LM1035、LM1040、M62446等型号.
8.电子转换开关集成电路 电子转换开关集成电路是采用直流电压或串行数据控制的多路电子互锁开关集成电路,内部一般由逻辑控制、电平转换、锁存器、变换寄存器、模拟开关等电路组成.
常用的电子转换开关集成电路有LC7815(双4路)、LC7820(双10路)、LC7823(双7路)、TC9162N(双7路)、TC9163N(双8路)、TC9164N(双8路)、TC9152P(双5路)和TC4052BP(双4路)等型号.
9.扬声器保护集成电路 扬声器保护集成电路可以在功放电路出现故障、过载或过电压时,将扬声器系统与功放电路断开,从而达到保护扬声器和功放电路的目的. 扬声器保护集成电路内部一般由检测电路、触发器、静噪电路及继电器驱动电路等组成.
常用的扬声器保护集成电路有TA7317、HA12002、μPC1237等型号.
10.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前置放大集成电路属于低噪声、低失真、高增益、宽频带的运算放大器,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良好的线性.
常用的前置放大集成电路有NE5532、NE5534、NE5535、OP248、TL074、TL082、TL084、LM324、LM381、LM382、LM833、LM837等型号.
多资料请查看官方网站
TDA8920 2 x 5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NXP Semiconductors
48 TDA8920B 2 X 10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7 TDA8920BJ 2 X 10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6 TDA8920BTH 2 X 10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5 TDA8920J 2 x 5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4 TDA8920TH 2 x 5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3 TDA8922 2 x 25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2 TDA8922B 2 X 5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1 TDA8922BJ 2 X 5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40 TDA8922BTH 2 X 5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39 TDA8922J 2 x 25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38 TDA8922TH 2 x 25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37 TDA8924 2 x 12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36 TDA8924TH 2 x 120 W class-D power amplifier
35 TDA8925 Power stage 2 x 15 to 25Wclass-D audio amplifier
34 TDA8925J Power stage 2 x 15 to 25Wclass-D audio amplifier
33 TDA8925ST Power stage 2 x 15 to 25Wclass-D audio amplifier
32 TDA8926 Power stage 2 x 5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r
31 TDA8926J Power stage 2 x 5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r
30 TDA8927 Power stage 2 x 8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r
29 TDA8927J Power stage 2 x 8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r
28 TDA8927ST Power stage 2 x 8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r
27 TDA8927TH Power stage 2 x 8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r
26 TDA8928J Power stage 2 x 10 or 1 x 2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
25 TDA8928ST Power stage 2 x 10 or 1 x 20 W class-D audio amplifie
24 TDA8929 Controller class-D audio amplifier
23 TDA8929T Controller class-D audio amplifier
22 TDA8931 Power comparator 1 X 20 W
21 TDA8931T Power comparator 1 X 20 W
20 TDA8939 Zero dead time Class-D 7.5 A power comparator
TDA8939TH Zero dead time Class-D 7.5 A power comparator
NXP Semiconductors
18 TDA8941 1.5 W mon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7 TDA8941P 1.5 W mon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6 TDA8942 2 x 1.5 W stere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5 TDA8942P 2 x 1.5 W stere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4 TDA8943 6 W mon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3 TDA8943SF 6 W mon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2 TDA8944 2 x 7 W stere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1 TDA8944J 2 x 7 W stere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10 TDA8945 15 W mon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9 TDA8945S 15 W mon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8 TDA8946 2 x 15 W stere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7 TDA8946J 2 x 15 W stereo Bridge Tied Load BTL audio amplifier
6 TDA8947J 4-channel audio amplifier (SE: 1 W to 25 W; BTL: 4 W to 50 W)
5 TDA8960 ATSC 8-VSB demodulator and decoder
4 TDA8961 ATSC Digital Terrestrial TV demodulator/decoder
3 TDA8961 ATSC/NTSC digital TV front-end chipset
2 TDA8980 ATSC/NTSC digital TV front-end chipset
397 TDA7240AH 20WBRIDGE AMPLIFIER FOR CAR RADIO
STMicroelectronics
396 TDA7240AV 20WBRIDGE AMPLIFIER FOR CAR RADIO
395 TDA7241 20W BRIDGE AMPLIFIER FOR CAR RADIO
394 TDA7241B 20W BRIDGE AMPLIFIER FOR CAR RADIO
393 TDA7241BH 20W BRIDGE AMPLIFIER FOR CAR RADIO
392 TDA7245 5W AUDIO AMPLIFIER WITH MUTING AND STAND-BY
391 TDA7245A 6W AUDIO AMPLIFIER WITH STAND-BY
390 TDA7250 6W AUDIO AMPLIFIER WITH STAND-BY
389 TDA7253 8W AMPLIFIER WITH MUTING
388 TDA7253L 6W AMPLIFIER WITH MUTING
387 TDA7255 22W FRONT REAR OR BRIDGE FULLY PROTECTED CAR RADIO AMPLIFIER
386 TDA7256 30W BRIDGE CAR RADIO AMPLIFIER
385 TDA7261 25W MONO AMPLIFIER WITH MUTE/ST-BY
384 TDA7262 20+20W STEREO AMPLIFIER WITH STAND-BY
383 TDA7263 12+12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ING
382 TDA7263L 6 + 6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ING
381 TDA7263M 12+12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ING
STMicroelectronics
380 TDA7264 25+25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ST-BY
379 TDA7264A 25+25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ST-BY
378 TDA7265 25 +25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 & ST-BY
377 TDA7265SA 18W+18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 & ST-BY
376 TDA7266 7+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75 TDA7266 7+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74 TDA7266 7W+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73 TDA7266-J15-A-T 7+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72 TDA7266B 10+10W DUAL BRIDGE AMPLIFIER
STMicroelectronics
371 TDA7266B 7W+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70 TDA7266D 5W+5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69 TDA7266L 5W MONO BRIDGE AMPLIFIER
368 TDA7266L-J15-A-T 7+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TDA7266M 7W MONO BRIDGE AMPLIFIER
STMicroelectronics
366 TDA7266M 7W+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65 TDA7266MA 7W+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64 TDA7266P 3+3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63 TDA7266S 5+5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62 TDA7266S 7W+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61 TDA7266SA 7W+7W DUAL BRIDGE AMPLIFIER
360 TDA7267 2W MONO AMPLIFIER
359 TDA7267A 3W MONO AMPLIFIER
358 TDA7268 2 x 2W STEREO AUDIO AMPLIFIER
357 TDA7269 10+10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 & ST-BY
356 TDA7269A 14+14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 & ST-BY
355 TDA7269ASA 14W+14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 & ST-BY
354 TDA7269SA 10W+10W STEREO AMPLIFIER WITH MUTE & ST-BY
353 TDA7272A HIGH PERFORMANCE MOTOR SPEED REGULATOR
352 TDA7273 SINGLE CHIP STEREO CASSETTE PLAYBACK SYSTEM
351 TDA7273D SINGLE CHIP STEREO CASSETTE PLAYBACK SYSTEM
350 TDA7274 LOW-VOLTAGE DC MOTOR SPEED CONTROLLER
349 TDA7275A MOTOR SPEED REGULATOR
348 TDA7278 HIGH-EFFICIENCY CD ACTUATOR DRIVER
347 TDA7282 DUAL LOW-VOLTAGE POWER AMPLIFIER
346 TDA7284 RECORD/PLAYBACK CIRCUIT WITH ALC
STMicroelectronics
345 TDA7284D RECORD/PLAYBACK CIRCUIT WITH ALC
344 TDA7285 STEREO CASSETTE PLAYER AND MOTOR SPEED CONTROLLER
343 TDA7285D STEREO CASSETTE PLAYER AND MOTOR SPEED CONTROLLER
342 TDA7286 SINGLE CHIP PREAMPLIFIER FOR DOUBLE DECK RADIO CASSETTE RECORDER
341 TDA7286D SINGLE CHIP PREAMPLIFIER FOR DOUBLE DECK RADIO CASSETTE RECORDER
340 TDA7293 120V - 100W DMOS AUDIO AMPLIFIER WITH MUTE/ST-BY
339 TDA7293 120V - 100W DMOS AUDIO AMPLIFIER WITH MUTE/ST-BY
338 TDA7293HS 120V - 100W DMOS AUDIO AMPLIFIER WITH MUTE/ST-BY

楼主:
目前最流行的数字功放ICD类功放IC

TDA8924TH    2X120W
TDA8950BJ    2X170W
TDA8950BTH  2X170W
TDA8922BJ    2X50W
TDA8920BJ    2X100W
TDF8590TH    2X80W
TFA9800J      2X6W
TDA1517P    2X6W
TDA8946J      2X15W
TFA9810        2X10W
TFA9815          2X15W
TDA8932BTW  2X30W
TAS5414        汽车专业用CLASS-D  IC
TDF8591      2X160W  负载2欧  BTL310W
TDA8920BTH  2*100W Class D Audio Amp  专业功放、舞台音响
TDA8922BTH  2*50W Class D Audio Amp    专业功放、舞台音响
TDA8932T    2*15W Class D Audio Amp    平板电视,家庭影院
TDA8947J    4*15W Class AB Audio Amp  DVD+功放,家庭影院
TDA8948J    4*10W Class AB Audio Amp  组合音响,家庭影院
TFA9843J    2*15W Class AB Audio Amp    Ipod docking,Boombox
TDA1517P    2*6W Class AB Audio Amp    电视,液晶电视
TDA1519C    22W BTL or 2*11W stereo power Amp 汽车音响,电视,液晶电视
TDA8953     2X210W
TDA8954TH   2X210W

网友:
我比较关心数字功放IC,我之前了解到的是:TA3020_TRIPATH 声音比较好。但我听说公司倒闭了。IC不好买。请推荐一些类似的声音好,功率大,电路简单,易制作的IC。

网友:
做记号以备查询,谢谢

网友:
MARK 功放选型

网友:
不错的资料,正需要这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告诉我功率  我给你推荐一下

楼主:
TI 也有整理  我看看怎么发上来了

楼主:
INA103  16PDIP, 16SOIC  低噪声、低失真仪表放大器
INA163  14SOIC   低噪音低失真仪表放大器
INA166  14SOIC  低噪音低失真 G=2000 仪表放大器

INA217  16SOIC, 8PDIP     用于替换 SSM2017 的低噪声低失真仪表放大器
TPA731  8MSOP-PowerPAD,8SOIC  具有工作态高电平关断状态的单声道、差动输入、AB 类音频放大器
TPA741  8MSOP-PowerPAD,8SOIC   具有工作态高电平关断状态和 Depop 功能的单声道、差动输入、AB 类音频放大器

TPA751  24BGA, 8MSOP-PowerPAD, 8SOIC    单声道差动输入、AB 类音频放大器,具有低电平有效关断
TAS5102  32HTSSOP  20W 立体声 PWM 输入功率级

TAS5103  32HTSSOP   15W 立体声 PWM 输入功率级
TAS5111A  32HTSSOP  70W 单声道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12A  56HTSSOP  5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21  36SSOP  100W 单声道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21I  36SSOP  100W 单声道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22  56HTSSOP  5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32  44HTSSOP   2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42  36SSOP, 44HTSSOP    10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52  36SSOP  125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62  36SSOP, 44HTSSOP    21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176  44HTSSOP   6-Channel, 210-W, Digital-Amplifier Power Stage

TAS5182  56HTSSOP  10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控制器

TAS5186A   44HTSSOP  6 通道 210W 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261  36SSOP  315-W Mono BTL Digital Power Stage

TAS5342   44HTSSOP  100W D 类立体声功率级

TAS5342L  44HTSSOP    100W D 类立体声功率级

TAS5352  44HTSSOP   125W D 类立体声功率级

TAS5601  56HTSSOP  具有反馈的 2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TAS5602   56HTSSOP   具有反馈的 20W 立体声数字放大器功率级

OPA1632  8MSOP-PowerPAD, 8SOIC    全差动 I/O 音频放大器
TAS5701  64HTQFP  20W 立体声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硬件控制)

TAS5704  64HTQFP  具有 EQ 和 DRC、闭环的 20W 立体声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TAS5705  64HTQFP   具有 EQ 和 DRC(s/w 控制)的 20W 立体声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TAS5706  64HTQFP   具有 EQ、DRC 和反馈(s/w 控制)的 20W 立体声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TAS5001   48TQFP  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010  48TQFP  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012  48TQFP  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028  64TQFP  8 通道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028A  64TQFP  8 通道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086  38TSSOP  6 通道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504  64TQFP   4 通道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504A   64TQFP  4 通道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508B  64TQFP  8 通道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TAS5518  64TQFP   8 通道数字音频 PWM 处理器
DRV134  16SOIC, 8PDIP    音频平衡线路驱动器
DRV135  8SOIC  音频平衡线路驱动器
DRV600  20QFN  具有固定输入增益的 2 Vrm 无铅立体声音频线路驱动器

DRV601   20QFN  具有可变输入增益的 2 Vrm 无铅立体声音频线路驱动器
INA134  8PDIP, 8SOIC    音频差动线路接收器,0dB (G=1)

INA137  8PDIP, 8SOIC    音频差动线路接收器、+-6dB(G=1/2 或 2)
INA2134   14PDIP, 14SOIC   音频差动线路接收器,0dB (G=1)
INA2137  14PDIP, 14SOIC    音频差动线路接收器、+-6dB(G=1/2 或 2)
TPA2050D4  25DSBGA  1.4 W/CH Stereo Class-D Audio Subsystem With DirectPath? Headphone Amplifier And 2:1 Input Mux

TAS5414A  36SSOP, 64HTQFP    4 通道汽车数字放大器
TAS5424A  44SSOP, 64HTQFP    4 通道汽车数字放大器

TPA032D01  48HTSSOP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032D02  48HTSSOP  立体声中级功耗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032D03   48HTSSOP  具有立体声耳机驱动器的单声道中等功耗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032D04  48HTSSOP  具有立体声耳机驱动器的立体声中等功耗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00D1  16TSSOP, 48BGA   MICROSTAR JUNIOR  单声道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00D1-Q1   16TSSOP  汽车类单声道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00D2  24HTSSOP, 24TSSOP     立体声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00D4  32HTSSOP  具有立体声 AB 类耳机驱动的立体声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01D1  16TSSOP  单声道免过滤 D 类放大器

TPA2001D2   24HTSSOP  立体声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05D1   15BGA , 8MSOP-PowerPAD, 8SON    单声道全差动免过滤 D 类放大器

TPA2005D1-Q1  8SON  汽车类 1.4W 单声道无滤波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2006D1  8SON  2.5W   单声道免滤波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2008D2  24HTSSOP  具有音量控制功能的立体声高功耗 5V 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10D1  9DSBGA    采用 WCSP 封装的单声道全差动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12D2  16DSBGA, 20QFN    2.1W 立体声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2013D1  16DSBGA, 20QFN    1.8W 升压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2014D1   16DSBGA, 20QFN    具有集成升压转换器的 1.5W 恒定输出功率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16D2   16DSBGA  具有动态范围压缩和 AGC 的 1.7W/通道立体声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31D1   9DSBGA  具有低速启动的 2.5W 单声道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2032D1  9DSBGA  采用 WCSP 封装的、单声道、全差动、无滤波器的固定增益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33D1  9DSBGA   2.75W 单声道全差动 3V/V 固定增益免过滤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34D1  9DSBGA   2.75W 单声道全差动 4V/V 固定增益免过滤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2035D1   9DSBGA  2.75W 固定增益单声道无滤波器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3001D1   24HTSSOP  单声道高功率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3002D2  48HTQFP  具有音量控制的立体声中等功耗免滤波的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3003D2   48TQFP  立体声、低功耗、宽电源电压、免滤波的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3004D2  48HTQFP  具有音量控制的立体声高功率免滤波的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3005D2  48HTQFP  立体声中等功率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3007D1   24TSSOP  单声道中等功率免滤波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3008D2  48HTQFP  10W 立体声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3100D2  48HTQFP, 48QFN    20W D 类立体声音频放大器

TPA3101D2   48HTQFP, 48QFN    10W 立体声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3106D1  32HLQFP  40-W Mono Class-D Audio Power Amplifier
TPA3107D2  64HTQFP  15-W Stereo Class-D Audio Power Amplifier
TPA3120D2  24HTSSOP  20-W Stereo Class-D Audio Power Amplifer
TPA3121D2  24HTSSOP   15W 立体声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3122D2  20PDIP  15W 立体声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3123D2  24HTSSOP  25W 立体声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TPA3124D2  24HTSSOP  具有快速静音功能的 15W 立体声 D 类功率放大器

TPA3200D1  44HTSSOP  单声道高功率数字输入 D 类音频放大器
TPA152  8SOIC   Hi-Fi 立体声耳机音频放大器
TPA4411   16DSBGA, 20QFN    80mW 无电容立体声耳机驱动器

TPA6100A2  8MSOP, 8SOIC    超低电压立体声耳机音频放大器
TPA6101A2  15BGA , 8MSOP, 8SOIC    具有固定增益 (2dB) 的超低电压立体声耳机音频放大器
TPA6102A2   8MSOP, 8SOIC    具有固定增益 (14dB) 的超低电压、立体声耳机音频放大器

TPA6110A2  8MSOP  PowerPAD  立体声耳机音频放大器、引脚兼容 LM4881

TPA6111A2  8MSOP  PowerPAD, 8SOIC  立体声耳机音频放大器,与 LM4880 和 LM4881 引脚兼容

TPA6112A2   10MSOP  PowerPAD  立体声、差动输入、立体声耳机音频放大器

TPA6120A2  20SO PowerPAD  高保_真立体声耳机驱动器

TPA6130A2   16DSBGA, 20QFN    具有 I2C 音量控制的 138mW DirectPath? 立体声耳机放大器

TLV1012   4DSBGA  用于高增益双线麦克风的放大器
PGA2310  16PDIP, 16SOIC    +/-15V 立体声音频音量控制

PGA2311   16PDIP, 16SOIC    +/-5V 立体声音频音量控制
PGA2320  16SOIC  +/-15V 立体声音频音量控制

PGA4311  28SOIC 4 通道 +/-5V 音频音量控制

网友:
不错,顶下,做成电子档,电子表格好查阅

楼主:
美信的 今天看能不能整理出来

网友:
请问现在SD卡播放器里用的功放是什么型号?  就是可以插U盘也可以插SD卡那种。

楼主: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案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现在sd卡播放器里用的功放是什么型号?  就是可以插u盘也可以插sd卡那种。

用TDA7493  ,5V供电 ,3WX2 。CLASS-D高效,QQ:229334795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贵吧 不如用国产的

网友:
留名,此贴必酷!

楼主:
请问现在sd卡播放器里用的功放是什么型号?  就是可以插u盘也可以插sd卡那种。
好像建荣的案子最便宜 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MAX9703 15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IM
MAX9703ETJ 15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9703-MAX9704 15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IM MAX9704ETJ 15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IM
MAX9708 20W/40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08ECB 20W/40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08ETN 20W/40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09 25W/50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Stereo/Mon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09ECB 25W/50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Stereo/Mon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09ETN 25W/50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Stereo/Mon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12 500mW, Low EMI, Filterless, Class D Audio Amplifier MAXIM
MAX9712EBC-T 500mW, Low EMI, Filterless, Class D Audio Amplifier MAXIM
MAX9712ETB 500mW, Low EMI, Filterless, Class D Audio Amplifier MAXIM
MAX9712EUB 500mW, Low EMI, Filterless, Class D Audio Amplifier MAXIM
MAX9713 6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IM
MAX9713ETJ 6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9714 6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IM
MAX9714ETJ 6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Mono/Stereo Class D Amplifiers MAXIM
MAX9737 Mono 7W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41 12W+12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Stere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41ETN 12W+12W, Filterless, Spread-Spectrum, Stereo, Class D Amplifier MAXIM
MAX9744 20W Stereo Class D Speaker Amplifier with Volume Control MAXIM

楼主:
还有很多 好多都是国内的

楼主:
关于做迷你音响的 要不要 要的话我也整理一下  有很多 本来想发PDF上去的 可惜附件太大没办法传阅

网友(2010-05-28):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支持,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

楼主:
准备发布运放请大家留意谢谢

网友:
标记,以备后查

网友(2011-04-10):
种类太多了

网友(2011-07-19):
有空再看

网友:
真的是D类功放大全了哦

网友:
mark~以后备用谢谢

网友:
谢谢LZ
留个记号,以后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TAS5630 TI网站上可以申请

网友:
请问LZ,有没类似TDA1562一样的内部升压的,单电源12V供电,一路BTL输出的

网友(2011-08-25):
很想玩一下,但没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LZ,有没类似TDA1562一样的内部升压的,单电源12V供电,一路BTL输出的

网友(2011-10-16):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想把你这个帖子转一份到HIFIDIY论坛里面去,同意否
最近一直在玩数字功放,所以感觉蛮有用的

网友:
标记后用!

网友(2011-12-04):
资料大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收藏了.

网友(2012-11-19):
mark  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2014-03-29):
引用 楼主:
目前最流行的数字功放ICD类功放IC

TDA8924TH    2X120W

MARK 功放选型

网友:
谢谢,正在查阅这个资料。

网友(2014-05-07):
求推荐12V,10W的芯片
PAM8610怎么样?有人用过么?

网友(2016-11-14):
给力,幸苦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