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入门:C51+ULN2003--5线/6线 步进电机(欢迎高手来探讨及指正错误)

楼主(2010-04-27):
近来 折腾这东西比较多

平时用现成的代码和配套的电机 来玩  只是知这个东西 用上这个代码就能工作

今天 我们玩更深入一点的  从控制原理开始 折腾   尽量多的 了解清楚一些细节

快 2:30了 还是列一下 纲要 明天修修补补在接着填字好了

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元型
工作原理

控制系统部分

选用的 5线/6线(4相)步进电机
(电机接线图)

电路图 电路联接图

基本 驱动控制
思路和方法

8拍 驱动控制方法
思路和方法

1. 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这部分还是抄 书本上的过来吧
理解、形容步进电机与直流电机的不同
(Howard :子日:)步进电机和 直流电机 最简单的区别就是 步进电机的 换向器就驱动电路

直流电机 接上电后 每转过一个角度后 由机械换向器来完成 线圈的通电控制
步进电机 的 线圈通电由 驱动电路来控制

本贴 解说的方向及定位是在 2相/4相 /5线步进电机控制 ,单极性驱动方式, 单拍基本驱动,半拍进价驱动。(双拍的就不折腾了)
(单极性驱动方式:就是线圈一端到另一端的 极性是不变的,如 A线圈 A接正 A+接负 每次通电都是安这个极性供电《也叫电流方向不变》)

(单极性驱动方式:与双极性比较 :相对双极性来说 单极性驱动在低速时 转距特性差,但高速的特性又非常好 )

《双极性:线圈电流方向会变》

网友:
頂下,正在了解這方面

楼主:
http://www.dz3w.com/info/control/0084152.html

发现在了一个 差不多的 比我说的还好的

网友:
那些是最底层的理论知识比较枯燥,现在电机的驱动IC和控制IC集成度都很高了,您可以选择现成的集成电路,这里最好的是TRINAMIC系列产品,相序分配和加减速控制,细分控制都集成在内部了只要您会使用单片机就OK了
//////////////////////////////////////////////////////////////////////////////////
型号        性能

TMC 262        高性能步进驱动芯片,最大驱动电流6A;60V驱动;细分为256;具有动态电流调节功能,可避免丢步;具有力矩位置反馈功能多项专利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楼主:
没有 扎实的基础 能编写好控制程序么   能写得更好么

有点象  汇编和 C的比较了

用集成的IC是简单多了  但也要作到会的控制吧 知道怎么样给信号

网友(2010-11-06):
现在了一个 差不多的 比我说的还好的

网友(2011-01-20):
用51+2003一类的控制方案来驱动步进电机,感觉基本没有实用价值,很难做好细分~~
个人意见而已

网友:
同意10搂!

网友:
关注中,虽然我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51+2003一类的控制方案来驱动步进电机,感觉基本没有实用价值,很难做好细分~~
个人意见而已

我不同意 我们做空调里面的电磁膨胀阀(和步进电机原理一样)就是单片机定时器+uln2003做的,2000步可以调的很精细。关键在于你的程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