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中对EXCEL如何操作生成表格

楼主(2010-04-27):
如题,具体形象如下

网友:
没用过C++,不过用delphi调用excel的com组件很容易实现,不过要求运行程序的机器上有装excel。用C++应该也类似。

另外按照表格样式生成特定格式的CSV文件(就是用特殊符号分隔的一行行字符),然后将扩展名改为xls也能用Excel打开并展现出效果,实现起来也简单。不过如果有样式和函数的话就不能这么做了。

网友:
CSpreadSheet类学习,用于操作excel表格。
http://blog.csdn.net/xautfengzi/archive/2009/09/03/4516101.aspx

网友:
可以用模板文件

在模板文件中加入关键字替换的,我看好多大公司就是这样作的,比如AD输出BOM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
//=====================
to 2楼 CSpreadSheet我没办法生成外面的边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类是用数据库的方式来读写Execl,好像没有提供处理Execl格式的功能。

参考下用Automation的方法
http://blog.csdn.net/vicozo/archive/2009/04/12/4067804.aspx

网友:
两个方法任选一个:
1. 自己解析excel文件
  楼主位的excel文件比较简单,因此解析这种excel文件是可能的。是生成表格的话,代码会更精简。
2. 使用上面诸位提到的com,微软的excel程序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需要掌握几十个和excel有关的com组件的用法。

网友:
用OFFICE的控件,很简单的。代码在公司,家里没有,要不我就传上来。

网友:
这个在csdn上有太多人问,有太多人解答了,也有太多的文章介绍了。

网友:
我也是用模板,直接添加数据,比较省事

楼主:
谢谢 各位的热心解答,我现在用COM组件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