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科的二手示波器发现的一些情况,请问诸位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0-04-27):
昨天看了一个二手示波器,力科的,电子管屏,500MHz,1G,双通道的配置,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其在输入波频率由低到高变化的时候显示波形会出现所有波形变为方波,请问诸位这台机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原因已经知道了,力科9350AM,1G、500MHz双通道配置。其对高频采样时使用的方法为等效采样,但是仅在时间轴为1、2ns时才会自动切换为10GS/s的等效采样模式。如果时间轴为5ns,则仍然保持1GS/s的实时采样模式,此时示波器本身根据采样点绘制差值后的波形图像的速度会跟不上实际的信号速度,因此波形出现异常。另外,触发电平设置也会对波形有影响。将示波器模式改为采样点延时统计显示模式,就能看到正确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