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下的MSP430温度校正

楼主(2010-04-27):
使用的芯片型号MSP430F1122

遇到问题:利用芯片本身的AD转换功能进行温度测量时,发现同一批芯片在同一温度下AD转换值不同,相差10几的都有,不利于批量生产。

AD转换利用自身内部参考电压.利用室温做参考校正。

如果要批量生产的话应该怎么办?不可能一片一片的去调吧

网友:
不错,就是得一片一片的调,他的内部参考不准的

网友(2010-07-14):
一直都是一片一片调,调完也不准。

网友(2011-03-16):
是不是冬天校正的到夏天就要重新校正

网友(2011-04-24):
一个芯片配一个温度计  天天校准  这样就行~\(≧▽≦)/~啦啦啦

网友:
Vcc不固定的话就加个外部基准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