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5.7寸320240的彩屏,固定孔尺寸152 101,也就是跟晶彩的单色屏一样,谢谢!

楼主(2010-04-27):
想找个5.7寸320240的彩屏,固定孔尺寸152 101,也就是跟晶彩的单色屏一样,谢谢!

网友:
批量产品使用还是DIY研究

网友:
批量产品的话,楼上有推荐嘛?
另大概价位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地址多少来着?

楼主:
新产品批量使用啊

网友:
阿里诚信通:http://shzxtech.cn.alibaba.com
淘宝:http://shop58420464.taobao.com

晶采上海老板是我朋友,以前也用过5.7单色,十年前了

楼主:
好像没有固定孔吧?安装不一样吧.
另外,控制板没有手册么
谢谢!!

网友:
怎么可能安装孔也一样呢,除非你定做.

就类似你买个飞机的轮子想装在汽车上,也许有但未必那么好找...

楼主:
哦 有道理 但是感觉应该有吧 那种兼容的单色屏用的可是挺多的,最爽的是还有共模的壳子。

网友:
如果有量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定做

网友:
我原以为5.7寸的TFT屏能和5.7寸单色屏尺寸兼容,
后来买了样品发现不是一回事。
单色屏是液晶模块,后面有个电路板,玻璃用铁框扣在电路板上,安装孔是在电路板上钻的四个孔。

TFT液晶发现没有外露的电路板,或者是在内部,外部看不到,整体是塑料结构,外边有铁框。
根本没有安装孔,只有塑料上的几个洞。和单色液晶安装方式完全不一样。
外壳兼容的打算落空了。

网友:
通常是只能视窗兼容

楼主:
TO 12楼:我也是为这事苦恼呢,这种屏一般怎样固定啊?谢谢!
晶彩和日立有几款是兼容的,不过不知道是否容易购买。

网友:
这样固定:

楼主:
谢谢!看不出液晶是怎样固定到这块板子上的啊?沾上的么?

网友:
我打算把Tek的示波器拆了看看,它正好就是用的5.7寸的TFT液晶。
同样外壳的示波器有彩屏的也有单色屏的,不知是否尺寸兼容的。

楼主:
TO 【17楼】看了后记得告我一声啊。哈哈 谢谢!

网友:
示波器还没拆,先拆了一个8寸的工控VGA显示屏。
这个TFT面板直接就是个光板,铁盒上没有任何孔之类的。
液晶屏放在前面板上,后壳体靠两块胶皮压住液晶屏。液晶屏和前面板之间有一圈泡沫垫。
感觉这个方式比较山寨。

楼主:
TO【19楼】 这也太山寨了吧 哈哈 最好是能使用螺丝固定或者用东西卡住,直接压住九太不牢固了啊,应该有东西垂直和侧向承载吧
这个是用啥处理器驱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