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如何将模拟量输出值 送到硬件端子上。

楼主(2010-04-27):
Q0.0
   我只知道如何输出继电器。    ---()---

     如何将模拟量输出值送到硬件端子上呢?

楼主:
好像是使用:
          MOVE 指令

                 -------------
         -------| En     ENO |
                |            |
      DB1.DBW4  |            |  QW0
         -------|In      OUT | --------
                 -------------

     说明:DB1.DBW4是全局变量,保存的是模拟量输出值
           QW0:是在符号表中定义的硬件输出端口

楼主:
在s7-300硬件符号表中如下定义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西门子S7-300如何将模拟量输出值 送到硬件端子上?

楼主:
刚学S7-300不要见笑。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西门子PLC的模拟量是有专门的模拟端子输出的

网友(2010-06-28):
西门子把处理的数据要经过量化后才能送往端子输出,硬件端子输出对应0~100%范围(即数据的量程),是多少要看硬件组态时的选择,比如:4~20mA   1~5V  等。不知这样说清不清楚。

网友:
前提是你有外接了S300系列的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如5HD01 5HD00等

网友(2010-08-23):
我也刚学,PQW

楼主(2010-12-27):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浮上来了。

    用FC106+PQW,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