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UC3842的BUCK电路中,RFB电阻的阻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0-04-27):
UC3842的BUCK电路中,反馈电阻,并一个电容的哪个,用于和输出电压的分压电阻串联,按运放的书上说,这是反相型电路,Uo=Ri/Rfb*Ui,那么这里Rfb是如何确定大小的?
UC3842的APP NOTE中说,要大于7K,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考虑没有?
谢谢。

网友:
楼主  给个UC3842的BUCK电路图  看看好吗?

网友:
推荐看看“[吐血上传] 手把手教你采用PI 设计电源buck电路的峰值电流模式电源”
里面的控制IC是UC3842,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4-07-13):
兄弟,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