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推荐一种最低电压0.9v的单片机阿?

楼主(2010-04-27):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单节电池供电的。

想问问,哪位能提供一种最低工作电压0.9v的单片机?
8个引脚的单片机就够了,不超过14个也行。
其他,无要求,4位单片机也行。因为量大,所以希望价格要低。

C8051F920-GQR  SILICON 就不用推荐了。。。

楼主:
都不知道了。。。

楼主:
这个芯片国内好像没有诶~!

网友:
TI的人来推MSP430的时候提到有一款0.9v供电的型号,我们没有这个需求,也就没有了解,你可以电话TI一下,不过TI的东西可能不便宜

网友:
这的单片机用的人比较少。
还不如用一个0.9V升压到1.8V的dcdc,然后选择1.8V的单片机可选的就多了。

网友:
C8051F的9系列是低功耗的,你可以看卡,不过好像也就是能做到一节锂电池那样的电压。

网友:
好像有一款的,用在计算器上很多的,

网友:
EM6819   0.9V-3.6V

网友:
EM6882,8脚的,呵呵0.9到5.5V
功耗很低的哦。
Current active 32kHz  4.0 μA
standby 32kHz         3.0 μA
sleep (no clock)      0.35 μA

网友:
顶顶,虽然现在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