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开源plc的目的

楼主(2010-04-27):
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开源plc的活动,看来看去总觉得缺点什么,想了想是缺’实际应用‘。最近公司原料供给现场的继电器和转换开关总是莫名奇妙的失效,检查原因是现场粉尘太大导致触点夹尘,这就是在生产实践中硬件继电器和一些开关的弊病。为了彻底解决这类问题最好是用小型的plc,但现场控制箱有10几个而且功能极其简单,没有合适的型号可选,最好是自己能做一个。
    这却是个好想法,也因此我找到了这个论坛。看得出大家都是搞技术的技术迷(我也一样),论坛上多是软件上的问题,其实在生产中问题最多出在现场环境上,干扰问题,粉尘问题,温度等等。因此软件再好硬件达不到指标就是能作成DCS我想也没人敢用。plc是在工厂中用的,有时后一个干扰会造成生命的代价(我就几乎遇到过,现在还在后怕)。
   关于软件,如果您在工厂作过现场应该知道,其实都很简单。大型的设备也就是寥寥几个pid,几个连锁,几个逻辑控制,其他都是直接显示在屏幕上,大多都是这样。
   硬件,这里要特别注意。在真正的生产中,控制系统的硬件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记。我们场有横河CS3000从澳洲进口300万,各种plc没法统计。这些系统在购买时唯一的要求是稳定,价格从不考虑。因为系统停一次车10分钟就上百万没了。大型的风机一小时的电字就几千块,那它的控制系统要多少钱那?因为工业现场的电力系统一般都很复杂,各种大型设备的启动停止对电网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对各种小设备的电源,各种I/O口的要求都非常高。因此我做的设备电源一定要隔离(选隔离电源模块),数字量一般都用继电器隔离(内部和外部电源要求隔离),模拟量也要求三隔离,基本上一句话,隔离隔离再隔离,这样成本是大幅的增加了,但系统的稳定却可以得到全面的保障(此纯属个人意见,因为我在冶炼厂当自控的工程师,安全稳定是我的宗旨)。
    那么回到开源的话题上来。我们做plc的目的是什么那?为了研究吗?为了学习吗?当然不是了,我想还是在生产中得到应用创造价值才是它的真正目的。
目前的各种控制系统为了通用都变得大而繁。基本上我们都只用了其1/100的功能甚至更少。在一些小的地方比如现场控制等地方大的系统是不屑参与的。那么这些地方也就正好适合开源plc(小而精)。
   最后,我个人认为开源plc绝不是低成本的东西而是高可靠高灵活的产品,希望能在硬件设计上有所提高,让开源plc成为真正超越老外的工业级产品(而不是东东,呵呵东西不太好听)。

希望论坛能给出一些工业上的设计标准,而不是大家随便设计个电路就拿来用。

纯属个人看法希望拍砖

网友:
lz讲的精辟,认同

楼主:
由于在工业现场电器人员和自控人员是分开的,开发这类东西还是以电器人员为主自控人员为副(90%是混的)。因此我认为解释型plc才是王道,也更符合现场使用习惯。不信你去问搞现场的是选解释型的还是编译型的,他们可能大多(99。9%,剩下的0。1%就是我了呵呵)都没听说过编译型这中东西。小型plc应该是继电器控制柜的完美替代品(比如现场的开关控制桂,设备的启动柜,一些高低水位控制,电动阀的开关控制等等)。说实话有时候我挺喜欢继电器柜的,简洁明了一切尽在掌握,有时就气的发疯总是出问题。又恨又爱。
大多数电器人员对继电器的依赖是绝对的,随着控制系统的增加,他们是感到危机和压力的,因此解释型、简单好用、不需要太多自动化背景的小plc正适合他们。

网友:
西门子logo肯定适合你。替代继电器的不二之选,名称就叫智能继电器。

楼主:
heky兄弟拿出点开源的精神来啊,你拆过西门子的东西吗?呵呵绝对是plc中的地摊货,如果大家在电路设计上下一点工夫和成本应该很容易超越的。西门子LOGO价格在400~600之间,当然我自己做的成本要高些,但性能、稳定性和安全上一定比它强悍的多,我用过德国原装的西门子plc(一直没坏没敢拆)感觉比国内发行的要好很多。西门子一个DI或DO模块我算了一下成本不会超过200快的,我们买要2000左右。他们的刀太快了(连带上国内的周立功都是快刀)。有些我们本身能超越、为什么不那?

网友:
西门子的你都叫地摊货,可是人家就是认这个牌子,1个月内接了两个项目,都是西门子200 的226.logo的软硬件设计都是经过认证的,可靠性更是有保障。你做的最多就是性能比它强悍,其他的就不一定。先不讲超越,跟得上,不被超越就可以了。

楼主:
关于plc我一直认为GE的比较好(简单、耐用、故障也容易发现和处理,所以单位的所有风机、和压缩机类我都选用GE的问题解决快不耽误生产)、也有人说ABB的和AB的比较好(我没用过),西门子在中国的市场太大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人说西门子就是中国给撑起来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说是地摊货。

网友:
GE就一定好吗,我们以前公司给GE代工控制器。你看到的ge plc很有可能是某家公司给贴牌的。

网友:
我认为应是讨论技术而不是产品,讨论技术是交流、沟通、普及与提高;讨论产品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就涉及利益,就会产生稀奇古怪的事。

自控方案是跟时代变的,但控制原理不会变。同一操作复杂的设备,其电气逻缉控制可用继电器,也可用逻缉IC,或单片机及PLC,每一方案均有其优缺点。
当概念清晰,原理清楚,就不会据泥于某一方案,而是跟据具体情况善加利用。

PLC的软硬件也是跟时代变的,最早的大品牌是用Z80,8031,先是EPROM,RAN,后来是掩模RON加RAN;到后来......。至于哪个品牌怎样,就见仁见智了。

我的一套CMOS4000逻缉控制板替代PLC已运行在常年高温的热带七年了,还是用洞洞板做的,干扰也很严重。关健是概念清晰,原理清楚。不说别的,就说消火花吧,这问题做好了,就解决了一连串问题:干扰,寿命....。所用也就压敏电阻和阻容。

当处理一个系统时,必须分解成子系统模块,并有相应的检测方案,包栝虚拟测试,否则,就是最好的品牌也很难避免出事。

我赞成多讨论算法,电路结构,工艺结构,这样反而能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