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odelsim中观察中间变量

楼主(2010-04-27):
modelsim版本为se plus 6.0

=====================================
很简单的程序:
module boolean_ex(sync,oec,tag);
        input sync,oec;
        output tag;
        wire irda;
        assign irda =  ~oec;
        assign tag = irda^sync;
endmodule

=====================================
测试文件: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boolean_ex_tb  ;

  wire    tag   ;
  reg    sync   ;
  reg    oec   ;
  //assign my_signal = DUT.iraq;
  boolean_ex
   DUT  (
       .tag (tag ) ,
      .sync (sync ) ,
      .oec (oec ) );
   initial
      begin
      oec = 0;
      sync = 0;
      #20;
      oec=0;
      sync=1;
      #20;
      oec=1;
      sync=0;
      #20;
      oec=1;
      sync=1;
      #20;
      end
endmodule
====================================
现在我需要观察iraq添加到波形中,怎么操作呢?
用assign my_signal = DUT.iraq;
开始仿真的时候提示(如果为assign my_signal = DUT.tag就没问题的):
# ** Error: (vsim-3043) E:/cpld/VerilogHDL/121-1/simulation/modelsim/boolean_ex_tb.v(7):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raq' in DUT.iraq.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直接把iraq拖到波形窗口中,我操作了一下,不行,只能拖tag,eoc等;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baidu,google都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恕我眼拙,我也没有看到DUT(模块名为boolean_ex)里面有什么名为iraq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