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啥時候來個開源觸摸屏

楼主(2010-04-27):
如題,現在觸摸屏應用日益廣泛,能否也來個觸摸屏開源?

网友:
……这个搞起来比较麻烦。如果你想用四线电阻式的触摸屏的话用ADS7843直接就可以,或者用几个AD转换也可以。实在没有开源的余地啊

网友:
NB点,开源电容多点触摸。

网友:
NONONO,这个重点和PLC一样,还是在软件,硬件没球玩意,这样的话,设计界面再也不用愁啦

网友:
坛子上搞硬件的人占99%,所以这个一般不是很感兴趣的呢.

网友:
楼上的啥软件,有点意思

网友:
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将我手头的 红外触摸屏 电路 画下来

很简单的 就是若干个红外对管 若干个595 一个M8 两个二极管
在很多场合 还是很用得上的。比如歌厅  ,公共查询触摸屏,分辨率不用太高 但是寿命长 无机械接触

PS2鼠标口输出 或 串口输出

当然 软件就要自己搞定了

网友:
顶,可以搞一个比如工业触摸屏。weinview之类的

网友(2011-05-10):
回复 网友A:
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将我手头的 红外触摸屏 电路 画下来
很简单的 就是若干个红外对管 若干个595 一个m8 两个二极管
在很多场合 还是很用得上的。比如歌厅  ,公共查询触摸屏,分辨率不用太高 但是寿命长 无机械接触
ps2鼠标口输出 或 串口输出
当然 软件就要自己搞定了

使用红外进行定位?

这个想法不错。
给个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红外进行定位?

这个想法不错。
给个电路吧

其实已经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