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6219细分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附图片,谢谢!

楼主(2010-04-27):
我用TLC7226+L6219驱动步进电机,16细分,感觉挺抖的,有嗡嗡的声音,正反转可以控制,控制逻辑应该没错。

DA数据是正弦值,AB两相的相位差是90度,穷人,没电流表笔,不能测线圈电流,只能测输出管脚的电压

6219其中一相的参考电压与输出电压关系 (原文件名:F0005TEK.JPG)

Toff算正常,大概25us

Toff (原文件名:F0018TEK.JPG)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当参考电压升一个台阶的时候,线圈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导通,之后恢复正常,而下降的时候不会。

调大之后是这样的

其中CH2都是输出电压,而图1,2中的CH1是参考电压,图3,4的是RC管脚电压,即对应的Toff

还测了一下SENSE管脚,就是Rs接6219的管脚,是检测电压的,波形挺杂的

CH2是参考电压,CH1是SENSE管脚电压

再上传TLC7226,L6219数据手册,L6219中文

想请教各路高手:
1,看第一张图,DA输出不是很干净,有杂波,但的确是根据我给的数据输出的,不知道操作时序是否会产生这种影响?正确的时序是?
2,关于第三张图,这是否是正常现象?我是这样想的,在增大电流的时候,线圈感生电流会阻碍电流上升,而出现一段较长的上升时间。
3,6219是驱动步进电机比较常用的方案,做得好的是不怎么响的,各位前辈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把电路发出来看看,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处理好

网友: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当参考电压升一个台阶的时候,线圈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导通,之后恢复正常,而下降的时候不会

这个是由于斩波方式造成的,不是因电感,而是内部比较器,你发的中文资料上说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 amazing030

驱动部分是这样的

其中U8是LM324,现在已经拿掉了,把I01,I11,I02,I12全部接地了,R19,R21是56K,C15,C17是470pF

完整的是这里,因为是给别人画板的,有些参数没标,比较乱

网友:
电源不会是用了 开关电源吧

楼主:
回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的确是开关电源,之前有人提到过开关电源问题,但没在意,看来的确是有问题,现在去找个调压器,试一下效果,待会出测评

那图好丑啊,不会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电路发出来看看,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处理好

本人是新手,关于模拟地和数字的处理没什么经验,amazing030能否多说一点关于这方面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当参考电压升一个台阶的时候,线圈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导通,之后恢复正常,而下降的时候不会

这个是由于斩波方式造成的,不是因电感,而是内部比较器,你发的中文资料上说的很清楚

像第2张图,就是很正常的时间,电桥导通,电机线圈中电流开始增大,电流通过外部检测电阻产生的检测电压也在增大。当检测电压达到比较器输入端设定电压值时,比较器触发单稳态关闭电桥的源驱动。然后RC工作,在Toff时间后源驱动打开,开始另外一次斩波;

第4张图的第3个波形,左右两边是正常的时间,中间一段就太长了,这是我的疑惑;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做高速球或云台?

楼主:
是LED小摇头的,类似云台,X,Y轴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给在下发个L6219的中文资料,我最近也是在做L6219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电路的设计,在下感激不尽啊!!!
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谢谢了zhangleifengjie@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帖子的后面,有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要中文的,这个帖子后面的是英文的,看能不能麻烦您发个中文的给我,感激不尽啊!!!

楼主:
数据手册就没有中文的罗,
不过那份中文的原理与应用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谢谢了

网友C(2011-06-27):
回复 楼主:
回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的确是开关电源,之前有人提到过开关电源问题,但没在意,看来的确是有问题,现在去找个调压器,试一下效果,待会出测评
那图好丑啊,不会搞

lz后来找出原因了吗? 我也是基本相同的方案,低速的时候比较抖,用的也是开关电源,是否是电源的原因啊?

网友:
L324运放有什么作用,那个L6219第三种工作模式如何控制

网友(2011-09-22):
我驱动时候回突然断电!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比如XY突然都没力了!

网友:
LM324是用来减少噪音的!因为L6219没有自动衰减!

网友:
我的效果还可以!但是有个缺点就是突然断电!不过我改了电路就没问题了!

网友:
学习,刚刚接触,认真学习

网友(2012-01-30):
有结论了没,准备做类似的东西,想参考参考原理图,求个有结论的方法.

网友(2012-07-16):
LZ能加个QQ交流一下吗,刚刚从事舞台灯光行业,QQ453244348,之前有看你跟陈工交流过,想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22):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的确是开关电源,之前有人提到过开关电源问题,但没 ...

不知道17楼的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和你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11-23):
我也有这问题

网友(2013-03-08):
你好,我现在H桥用的是L6205,由于L6205里面是DMOS工艺的管子,在源极和漏极之间有个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寄生二极管暂且这么叫)。
当慢续流时,电流路径为:OUT1a→OUT2a→右半桥下桥臂MOS管→左半桥下桥臂寄生二极管,这个时候电流是一个内部环流,不流过采样电阻,采样电阻反馈的电压就是0。
请问这个问题你是否遇到?
采样电阻上电压波形如下:

网友(2014-06-26):
你好,我目前的原理图选型了TLC7226,但是我不太能确定,所以想问问。这款新品确实是能同时输出不同的DAC值吗?

楼主:
4路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2015-03-10):
我是做舞台灯光的   可否指点下  我的QQ1363454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