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中如何将BYTE型数组元素以二进制形式显示在文本框中

楼主(2010-04-27):
我初学VB,通过MSCOMM控件接收到数据放入一个byte型数组中,想显示为0101这种二进制格式,不知该怎么做,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很长时间没弄VB了,如果你的byte数组不太大(百十个字节),如下这段代码应该可以实现,而且性能不会太差。

dim i as integer
dim j as byte
dim mStr as string

' 假说bytes()是你收到的字节数组

For i = 0 to ubound(bytes)
   For j = 0 To 7    ' 这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显示方式,如果要高位在前显示,则要:j=7 To 0
      If (bytes(i) And 2^j) Then
          mStr = mStr & "1"
      Else
          mStr = mStr & "0"
      End If
   Next j
   mStr = mStr & " "
Next i

' Textbox.text = Textbox.text & vbcrlf & mS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