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按键液晶多级菜单设计方法,工控行业中沿用多年,屡试不爽,附带本人一个调试通过

楼主(2010-04-27):
typedef struct
{
 uchar  KeyStateIndex ;   / / 当前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DnState ;   / /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UpState ;   / /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CrState ;   / /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BackState ;   / / 按下“退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 ;   / /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KbdTabSt ruct ;
# define SIZE - OF KEYBD - MENU 55   / / 菜单总长度
KbdTabSt ruct code KeyTab[ SIZE - OF - KEYBD - MENU ] =
{
 {0 ,0 ,0 ,1 ,0 , MainJob1 } ,
 {1 ,7 ,2 ,8 ,0 , Dsp Point} ,   / / 第一层
 {2 ,1 ,3 ,8 ,0 , DspCurve},   / / 第一层
 {3 ,2 ,4 ,36 ,0 ,Dsp Kout} ,   / / 第一层
 {4 ,3 ,5 ,50 ,0 , DisCloseDown } ,   / / 第一层

 {5 ,4 ,6 ,8 ,0 ,  ModifyPoint} ,   / / 第一层
 {6 ,5 ,7 ,52 ,0 , SetCloseDown } ,   / / 第一层
 {7 ,6 ,1 ,0 ,0 , Cancel} ,   / / 第一层
 …
 …
 {52 ,53 ,53 ,0 ,1 ,  OkSetCloseDown1} ,
 {53 ,52 ,52 ,0 ,1 , OkSetCloseDown2} ,
 {54 ,0 ,0 ,0 ,0 , Disable} ,
  …
  …
} ;
 void Get Keylnput (void)
{
 switch ( status &0xf0)
  {
  case 0xe0 :/ / 回车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KeyFuncIndex ] . KeyCrState ;
   …
   break ;
  case 0xb0 :/ / 向下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Dn2State ;
   …
  break ;
   case 0xd0 :/ / 向上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Up2State ;
   …
   break ;
  case 0x70 :/ / 回退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Back2State ;
   …
   break ;
  case 0 ;
    return ;   / / 错误的处理
    break ;
   }
  KeyFuncPt r = KeyTab[ KeyFuncIndex ] . CurrentOperate ;
  ( * KeyFuncPt r) () ;   / / 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

以上是框架结构,下面是应用此方法的应用。
平台,AT91RM9200,LINUX2.6.13,arm-linux-gcc3.3.2

按键接线图 (原文件名:按键接线图.jpg)

液晶接线图 (原文件名:液晶接线图.jpg)

320*240液晶驱动程序,RA8835控制器(完全兼容SED1335)ourdev_549703.rar(文件大小:10K) (原文件名:LCD320_240.rar)

OURDEV让我成长了不少,所以,以后有好东西一定会和大家分享。

顺便借此机会向阿莫致歉,曾经发帖发了几句牢骚,没有恶意,都是年轻惹的祸,请见谅。

第一次在OURDEV上发技术性的帖子,不知道这样够不够详细,如有疑问,请指出,定补充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屏 有空去试试

网友:
哈哈,这种方法,早就有人在这里发过了!

网友:
收藏了,肯定能用到!

楼主:
刚刚看到有人问液晶菜单的设计方法,怎么没有参考我这个呢,挺好用,自己顶一个

网友:
E早就用过了,还可以。。就是有变化的话,改动比较大啊。。

网友:
能解释一下自动对比度调节的原理吗?

网友:
做个记号收藏

网友:
顶一下,原来楼主也是做电表的

网友:
up~~

欢迎此类行业技术贴,很多行业,即使是很简单的问题,也有不少在闭门造车

网友A: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

typedef struct
{
 uchar  KeyStateIndex ;   / / 当前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DnState ;   / /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UpState ;   / /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CrState ;   / /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BackState ;   / / 按下“退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 ;   / /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KbdTabSt ruct ;

这样的话,改动一个状态那么全部状态索引号都要改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索引号都要改,只要添加索引页,并修改此索引号的上级索引号,当需删除某索引页的时候,只需将上级索引页对应按键索引号指向自身即可。

详情可以参照我的附件应用。

网友:
楼主还能把实现的 LCD图片 放上来看看啊?

      楼主还能把实现的 LCD图片 放上来看看啊?

            楼主还能把实现的 LCD图片 放上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等,我吃过饭用手机拍几张,让大家看看~~~~

楼主:
上几张效果图,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而且液晶隔着产品外壳。

网友:
这个要mark之。。。。。

网友:
赞一个!好样的.LZ!

网友:
好贴啊,这个我肯定要学学

网友:
谢谢,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2010-07-12):
又一个电力行业的

网友(2010-08-12):
我看了,这个是个论文,原文如下:

网友C:
这个是论文源文件

网友:
mark,以后可以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
对于这样的菜单程序,我一直都没有搞懂那些数值时怎么来取值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0-11-13):
标记一下,过段时间参考哈

网友(2010-12-31):
顶楼主,这个必须mark

网友(2011-05-01):
顶 先MARK了  很实际a

网友(2011-06-17):
这个记号要做!!!

网友:
看了N遍了。

网友:
mark  菜单设计

网友:
结构不是很好,增加删除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求教lz的液晶屏自动对比度调节电路原理及参考参数

网友:
mark一下,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1-08-04):
MARK,,这是必须的!

网友:
顶,学习了。。。都通用吗?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目前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这是一种常用的结构体多级菜单设计方法,不过还是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打一马克!

网友(2011-12-21):
按键液晶多级菜单设计

网友:
我靠
工控行业沿用多年

这能不标记吗?

网友:
这个要学习,搬个板凳来坐

网友:
mark  按键液晶多级菜单设计方法,工控行业中沿用多年

网友:
LINUX液晶驱动。这个要MARK

网友(2012-05-03):
好东东啊。
正需要 呢

网友:
楼主,怎么下载不了?我也在弄这个程序,参考下你的资料啊,能给我发到邮箱吗?453375497@qq.com  谢谢了

网友:
很好的设计!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准备在程序中加入菜单

网友:
原来老师给我的参考资料就是这里下的,楼主我顶你了哦!

网友:
我对自动调节对比度的比较感兴趣

网友:
我也mark一下下

网友:
MARK,有时间了试试移植

网友:
现在想找个,好的菜单系统,包含短按,长按,长按连发,跟菜单系统配套的

网友(2012-06-02):
这种方法很好,属于自动机编程,画出有线状态机来,思路就更明确了。还可以用在通讯协议等很多地方。

网友:
好东西 利用结构体以及函数指针的经典菜单程序

网友:
方法差不多,但是比我的清晰

网友D(2012-07-17):
这种按键菜单方式用起来倒是很好,但是菜单特别多的时候,rom占用的较多,还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按键菜单方式用起来倒是很好,但是菜单特别多的时候,rom占用的较多,还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案? ...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此方案结构清晰,可移植性好

网友:
mark  结构体在菜单中的应用

网友:
好代码,标记

网友:
感谢分享,早就想看看这个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好,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方便查找

网友(2012-08-20):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以后肯定用的到的。mark!

网友:
收藏,有空进行改版

网友:
菜单架构,mark,谢谢

网友:
支持, 感觉那个结构体不错

网友:
今晚好好研究了一下,非常经典啊!简单明了,等下调试看下,搞定了再回帖~~!

网友:
收了 三Q

网友:
记号,虽然PLC用得比较多,MCU好久没玩了有空研究下。

网友:
改天分析一下精髓所在

网友(2012-09-23):
请问楼主 以下表格中的索引号怎么算出来的 ?
KbdTabStruct KeyTab[SIZE_OF_KEY_MENU]={
{0,1,1,1,1,1,1,InitDisplay},//一级菜单,欢迎界面
{1,2,12,1,13,13,0,DspMenu1_1},//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1页第1行基本信息
{2,3,1,2,128,128,0,DspMenu1_2},//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1页第2行总加组功率
{3,4,2,3,136,136,0,DspMenu1_3},//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1页第3行总加组电量
{4,5,3,4,4,4,0,DspMenu1_4},//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1页第4行脉冲累计电量
{5,6,4,5,150,150,0,DspMenu1_5},//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1页第5行功控参数
{6,7,5,6,191,191,0,DspMenu1_6},//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1页第6行电控参数
{7,8,6,7,195,195,0,DspMenu1_7},//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1页第7行脉冲参数
{8,9,7,8,196,196,0,DspMenu1_8},//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2页第1行抄表数据
{9,10,8,9,242,242,0,DspMenu1_9},//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2页第2行状态信息
{10,11,9,10,10,10,0,DspMenu1_10},//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2页第3行运行记录
{11,12,10,11,11,11,0,DspMenu1_11},//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2页第4行信息服务
{12,1,11,12,12,12,0,DspMenu1_12},//一级菜单,主菜单,光标第2页第5行系统维护

网友:
mark 一下,以后有空看看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收藏,回单位研究。

网友:
液晶菜单 ,MARK,有用

网友:
320*240液晶驱动程序,RA8835控制器

网友(2012-11-08):
学习一下,最近也在做菜单设计

网友(2012-12-18):
虽然看不明白,但也学习下!

网友:
先收下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
mark一个,做的时候可以参考!

网友:
简单易用

网友:
我想知道对比度调节 那几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好东西,不过如果能再浅显易懂点就更好了。

网友:
早就有了么。..

网友:
很好的东东,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mark过

网友:
学习学习,这方面要好好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2013-01-24):
哦这个资料啊 以前在论坛上看到过

网友:
定格给你!

网友:
有道理,mark下收藏

网友(2013-02-24):
研究研究

网友:
Mark   收下慢慢研究

网友:
请问自动对比度调节是一什么样的原理呢?

网友(2013-03-30):
MARK一下,说不定就用上了。

网友:
现在用的Arm11板子不知能不能移植成功

网友(2013-05-14):
先马克一下,看看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对比度的电路的原理,楼主讲解一下呗

网友:
mark,用到再来

网友(2013-06-14):
附件为啥下载不了呢?可以发给我吗?1054018543@qq.com,多谢!

网友:
不错不错,我最近在搞智能家居系统,和我做的按键处理方式很相似,但我的信息太多,还在改进,参考参考

网友:
感觉不错,来学习下。。。

网友:
lz位的附件都不能下载了,哪位受累再上传一遍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模式很好用

网友(2013-07-31):
标记,液晶菜单。

网友:
lz的附件都不能下载了

网友(2013-10-09):
如果有密码验证的,这个菜单怎么实现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这样设计,机动性比较强

网友:
附件都打不开呢

网友:
马克一下,明天好好看看

网友(2013-11-08):
多年以后,飘过,谢谢

网友:
刚参加工作,从看帖开始。阿莫给我很多学习机会,给了很多帮助

网友:
mark,需要的时候再参考。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东东啊,多谢分享了

网友:
液晶菜单

网友(2013-12-18):
我也有写个菜单。不错 有空去试试

网友(2014-05-15):
如果不是集中器啊,那就是专变啊,哈哈,

网友:
多层菜单显示 MARK  学习一下

网友:
MARK 多级菜单设计方法

网友:
谢谢,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端午节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你的代码,刚开始看的时候没有头绪。
我之前写菜单的思路是,在每个画面中间去判断按键事件,然后执行对应的操作。我这样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多界面的时候那个菜单选择函数会很长很长。
而你这个就不会出现一个函数很长的情况。你是判断按键的状态然后查找出这个按键事件之后对应的菜单索引号,然后去执行相应的菜单。你把没个界面单独的卸载一个函数里面,相互独立。不错不错。
如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4-07-03):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论文源文件

网友:
顶楼主,这个常用

网友:
好  非常感谢 感谢分享

网友:
屡试不爽的东西必须得让他爽爽~

网友:
马克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单片机C语言下LCD多级菜单的一种实现方法,3Q

网友:
学习了,屏的控制芯片不一样!

网友E:
楼主最上面的程序貌似有点小错误啊,我找到一篇论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果断先马克

网友:
为啥不发个效果图呢   哎

网友:
高手顶一下。

网友(2014-08-11):
顶楼主,楼主的参数修改如何写的?比如设置时间呀还有一些其他参数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学习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吧

网友:
mark一下,按键液晶多级菜单设计方法。

网友:
以前用过别的,这个倒是可以学学,多谢!!!!

网友:
mark 日后定会用到

网友:
学习党,多做记号! 按键菜单操作!

网友:
最近正在写12864,谢谢

网友:
谢谢,正想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这种方式不是很好,适合界面简单的

网友:
液晶菜单mark

网友:
好像已经传了好几多次,不建议复杂控制中使用.

网友:
菜单程序,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

typedef struct

同意,交叉索引起来会特别麻烦。要定义的函数还很多。如果菜单下有参数需要设置,要怎么处理?

网友(2014-10-02):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上面的程序貌似有点小错误啊,我找到一篇论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多级菜单这个不错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好

网友:
mark 按键液晶多级菜单

网友:
如果是输入一串数字,如电话号码,如何处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收藏了!

网友:
可以试一试,留个记号

网友:
有点像车载液晶驱动里的菜单结构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自动对比度调节电路有些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呢。并联的电阻中间连接的那根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是特别懂。。。

网友:
标记一下,按键液晶多级菜单

网友:
一种思路,支持一下吧,感觉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方法.大家有好想法继续吧.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先mark,慢慢消化,感谢分享

网友:
有空,来试试!

网友:
简单易懂,就是数组里面的数字索引如果改成宏定义就更好了,方便管理。

网友:
不错,以前用过。

网友:
按键液晶多级菜单 支持!mark

网友(2014-12-11):
自学者,好好学习学习,先看懂再说

网友:
按键与菜单配合的这样写严谨吗,谁能解释下按键的输出这块

网友:
对工控行业的却很有用

网友:
之前自己做的3级菜单,搞死自己,菜单项目每多加一个都要改点东西

网友:
简单而实用,mark

网友:
好的   支持了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这方法不错

网友:
刚好要用, 多谢谢了

网友:
先收藏,思想很好

网友:
我看成是“一个”按键了,原来是“分享一个”
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移植到别的屏上看看!

网友:
资料很棒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正想学习这个的

网友:
按键液晶多级菜单设计方法

网友:
我现在只用4个按键,还得重新设计程序吗?

网友(2015-03-07):
再学习一下,准备试试。12864,三个按键

网友:
谢谢,刚好能用得上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2015-04-12):
留着,正在写菜单,好好看一下

网友:
好东西,以前用单片机做过一个,这个可以用linux跑起来

网友:
正好要弄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
哈哈。我的项目中就要用

网友:
琢磨一下,一下子看不懂

网友:
索引号咋来的。

网友:
不错,如果能对着图文解说就能更好了

网友:
这个有用,标记mark!!

网友F:
一直在用,很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用,很溜的

麻烦请教一下。索引号咋来的。

网友:
有待于研究

网友(2015-07-07):
好贴,值得研究

网友(2015-10-11):
两年前就搞菜单时就这样搞的,搞了一半有同事接手了,现在又要搞菜单了,捡起来弄好。

网友:
留个抓来,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之前用多级的switch case 也是折腾人的。

网友:
精华贴,点100个赞!

网友:
记号吧。。。。以前用上!

网友:
好资料,最近要使用到多级菜单,学习

网友:
怎么能够自动调节亮度呢

网友(2016-01-12):
好贴,必顶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12864的?谢谢

网友(2016-04-08):
多级菜单 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资源,先收藏了

网友:
经典,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6-08-09):
对于这样的菜单程序,我一直都没有搞懂那些数值时怎么来取值的,希望楼主详解下

网友(2016-11-04):
马克一下

网友:
在公司之前的产品也看到类似的应用

网友:
mark 一个,正好在做液晶菜单,用上了!

网友(2017-06-20):
支持一个,有空看看

网友(2017-08-15):
正在搞一个项目,希望能用上这个框架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G:
很聪明的菜单方法!
看了楼主位的应用代码,程序员完全是用暴力在解决问题!像这么大的代码量,应该有更优雅的解决方式。
当然,这个程序员用暴力也把问题给解决了!
When in doubt, use brute force.
                                --- Ken Thom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聪明的菜单方法!
看了楼主位的应用代码,程序员完全是用暴力在解决问题!像这么大的代码量,应该有更优 ...

我写了一个文本菜单助手,你看看省不省力

网友:
与当前在玩的一个项目类似,先标记下。

网友:
最近好资料好多

网友(2018-01-20):
不错,值得借鉴,我还没怎么看懂,有时间了好好研究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发现过,现在要用到这个功能,谢谢楼主!

网友:
最近做东西刚好涉及到,简单好用,谢谢!

网友(2018-03-05):
液晶多级菜单

网友(2018-05-28):
要是中间有相同样式下的的数据需要显示,比如100个界面都显示A,B,C三个的电压(不同的低压柜,通过界面显示柜号区分),应该可以优化吧?,不然分出来一百个--讨论一下

网友:
不错,界面总是可以优化。

网友(2018-10-22):
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2018-12-08):
这个菜单程序绝对经典!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好大大的动东

网友:
液晶多级菜单,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菜单程序是很经典,就是不知道设置界面应该怎么写!

网友(2019-03-14):
感谢,马上就要用上了

网友(2019-06-27):
争取用上这个

网友(2019-07-29):
按键液晶多级菜单

网友:
感谢分享,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好素材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论文源文件

MARK 日后来看

网友:
工控资料收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5-24):
可以用到不跑系统的裸机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