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12V蓄电池供电,输出正负5V的电源,请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4-27):
LM2596正负5V输出 (原文件名:LM2596正负电源输出.JPG)

其中Bat+和Bat-为12V蓄电池的正负极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下面的片片已被短路

负压一定要用buck-boost结构

网友:
我试过, 用购买的一块 可调LM2596 模块, 输入电压24V,  输出15V,  接一个13欧电阻, 根据不同的接法
可得到+15V 或 -15V 的电压,  试验成功, 电流有1A多

------------- 正15V输出-----------
     电池正----> 模块输入正          模块输出正----> 负载正
     电池负----> 模块输入负(地) -------------------> 负载负

------------- 负15V输出-----------
     电池正----> 模块输入正
     电池负----> 模块输出正 ------------> 负载正
                      模块输入负(地)----> 负载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