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傻孩子的菜单程序,做了一个PPT,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2010-04-27):
读傻孩子的一个菜单引擎,然后做了一个ppt,希望能对像我这样对菜单不太了解的朋友有个帮助,更欢迎大家批评指出其中的错误。谢谢!
由于论坛原因,大家把下载文件后缀改为.ppt才能看!

菜单界面的实现方法 把后缀改成pptourdev_549774.pdf(文件大小:298K) (原文件名:菜单界面的实现方.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傻孩子帮我看看哪里有不对的地方
还有,我现在在做显示部分的PPT,希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收藏,谢谢楼主哥,谢谢傻孩子。

网友:
to 【2楼】 airwolf09921
    看了,内容太好了~8措~
    不过最好补充一点函数指针的例子。

网友:
PPT做的很好.
另:把后缀名改为 .pps,双击就可以直接播放了.

网友:
主程序在哪里呀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击这里就可以看到主程序了!

网友:
顶,要好好做菜单啊!

网友:
为什么下载了看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收藏,谢谢楼主哥,谢谢傻孩子。

.com缺氧;
真是无处不在哇

网友D:
有意思,我以前也移植过,个人感觉把代码打印出来看看也就懂了,不难

网友:
顺便说一下哦,背景色改成白色的是不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顺便说一下哦,背景色改成白色的是不是更好

这个风格是学习播布客 http://www.boobooke.com/bbs/ 的 建议用空可以看看哦 也是“开源”的 呵呵

网友:
捷径啊这是,mark

网友:
文件好像挂掉了,下载后打不开了!!
有没有兄弟有,重新上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该后缀名.PDF为.PPT即可!

网友:
倒!!谢谢楼上,OK了!!

网友:
这个绝对要顶一下!
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看了一下,很不错

网友:
希望楼主在完善一下,对结构体链表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个人不太喜欢,占用内存不少。每一个菜单项至少占用了10个字节,结构体中每一项均至少占用2个字节(针对8位机,32位机则更多,多至20字节,因为内存要对齐)。对于我这种小心翼翼使用内存的家伙来说,太大了。

struct MenuItem
{
    short MenuCount;
    char *DisplayString;
    void (*Subs)();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enus;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  Null;

我将写一个占用内存和Flash都较少的菜单方案,现在还在构思中,但绝对排除上面这种写法,该写法对与菜单项的状态(比如单选、复选等等)没有指示,增加的话则以消耗内存为代价。

网友E:
菜单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链表。但是这个链表的写法可能千变万化。

本人曾经设想如下:
1)使用三个链表,一个表示菜单项,一个表示下拉的一组菜单,这两个都存储到Flash中去。另一个则是真正占用内存的,通过一个指针访问Flash中的菜单项。

比如菜单项
struct MenuItem{
  char* DisplayString;
  void (*Subs)(void);                  //参数void习惯加上,省得编译器发牢骚
  struct MenuItems* pChildItems;
};

struct MenuItems{                      //一组菜单
  unsigned char Count;
  struct MenuItem* pParent;            //父菜单
  struct MenuItem* pChildren[];        //子菜单,这里采用C99语法,可以表示不定长的结构
};

///////////////////////////////////////////
//  以上内容直接硬编码存储到Flash中去,占用内存为0,内存中的数据结构如下:

struct CurrentMenuItems{             //当前处理的菜单项
  unsigned char CurIndex;
  const struct MenuItems* MenuItems;
};

但本人对效率一贯苛求,觉得占用还是有点大,现在正在研究更加高效的占用Flash和RAM小的结构写法。

网友:
mark ,下不下来,回去再看

网友(2010-06-28):
有高手开始在讨论了

网友(2010-10-26):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大侠 :
    我一直在琢磨你写的菜单结构,看你用的是结构体,里面把数据和处理数据的函数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我百看也不能理解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好像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了吧!? 可是我没有学过C++, 对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不理解? 你能不能详细的指导指导我们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感谢楼主和傻孩子的贡献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菜单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链表。但是这个链表的写法可能千变万化。
本人曾经设想如下:
1)使用三个链表,一个表示菜单项,一个表示下拉的一组菜单,这两个都存储到flash中去。另一个则是真正占用内存的,通过一个指针访问flash中的菜单项。

最近我也有研究菜单的问题

发现许多程序都要外加RAM(对于我要移植到51来说)

我想了几天

如果不适用结构体操作的话

只能使用

switch ()语句进行菜单深度,和相关函数的调用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傻孩子大侠,我很高兴把你的菜单结构弄懂了,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无私的帮助!是你让我从无知到有知!从迷惘到开明,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我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我想实现一个3、4级或者更多级的菜单,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也没办法解决!穷途之中再次想起了你!尽管很不好意思打扰大侠!不知道大侠能不能再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指点一二呀!多多感谢!!!!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大侠这么快就回复我了, 真是太感谢了,其实我也知道你菜单的意思了,多级的话就是再增加几个菜单结构型数组,也就是把这个链表作长一点 但是我我感觉那样的话,内存用起来就很可观了,然后我又仔细看了《一个占用内存极小的菜单实现》的那个例子,他用查索引号找对应的函数的方法,这样的话, 内存是少了, 但是改动就又很大。更何况我只是能看懂两位大侠的意思,照搬还可以,要我自己想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再三厚着脸皮来了,不知道大侠还能指点一二么?多多谢谢!!!

网友(2011-04-15):
顶。这要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文件啊。

网友:
这个给力。多谢共享!!!

网友:
mark  傻孩子菜单引擎

网友(2011-07-18):
菜单实现
ppt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好的很啊

网友:
傻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吧,最近在搞些什么东西~

网友:
下载来学习,谢谢楼主和傻孩子的菜单程序

网友(2011-08-17):
傻孩子就是牛  一片帖子谈论6年了

网友:
怎么下不了呢?

网友:
学习了下傻孩子前辈的菜单,有个地方实在不怎么理解
有谁能帮帮忙啊
/**************************************************************
*  函数说明:目录显示函数                                     *
**************************************************************/
void ShowMenu(void)
{
    unsigned char n = 0;

    MaxItems = MenuPoint[0].MenuCount;
    DisplayPoint = DisplayStart;
   if (MaxItems >= 4)
   {
        for (n = 0;n<4;n++)
        {

            //LOCATE(n+1,1);
            //PRINTg(MenuPoint[DisplayPoint].DisplayString);
            LCD_displaystrings_12_24_F(MenuPoint[DisplayPoint].DisplayString,n*24,0);
            if ((DisplayPoint) == UserChoose)
                {
                   // BOX(1,n*16+1,126,(n+1)*16-2,1,1);
                  ;
  LCD_L0_DrawBox(0 ,n*24,239 ,(n+1)*24-1,1);
                }

                DisplayPoint +=1;
                if ((DisplayPoint) == (MaxItems))
                {
                      DisplayPoint = 0;

                }
        }
    }
    else
    {
        for (n = 0;n<MaxItems;n++)
        {

            LOCATE(n+1,1);
            //PRINTg(MenuPoint[DisplayPoint].DisplayString);

LCD_displaystrings_12_24_F(MenuPoint[DisplayPoint].DisplayString,n*24,0);

            if ((DisplayPoint) == UserChoose)
                {
                   // BOX(1,n*16+1,126,(n+1)*16-2,1,1);
                  ;
LCD_L0_DrawBox(0 ,n*24,239 ,(n+1)*24-1,1);
                }

                DisplayPoint +=1;
                if ((DisplayPoint) == (MaxItems))
                {
                    DisplayPoint = 0;
                }

        }
    }
   //BOX(0,0,127,63,2,2);
}

网友:
下载不下来,非常的想学习一下,不知哪位兄弟能够共享一下。小弟在此躬身言谢了,也非常感谢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看了不少他的帖子,学习了很多东西。
另:非常喜欢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的风格。

网友:
下载下来,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mark   ppt做的很不错  菜单正在学习  谢谢

网友(2011-11-04):
ppt做的很好

网友:
标记一下,好东西,到家了下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做菜单显示

网友:
不知道 为什么 我打不开 楼主能更新下 文件吗?

网友(2011-12-09):
也不知为什么打不开了??

网友:
下不了啊,呜呜

网友(2012-03-08):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好贴就得顶

网友(2012-04-19):
53楼说的不错!

网友(2012-05-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现在论坛里面下载不了资源,能不能发给我一份啊,我的QQ邮箱为1445056420@qq.com

网友:
楼主能发一下[菜单实现方法]的ppt吗,谢谢!论坛现在下载不了,84318236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我以前也移植过,个人感觉把代码打印出来看看也就懂了,不难

论坛现在下载不了,能发一下楼主的ppt吗?谢谢,还不会做菜单啊   843182364@qq.com

网友(2012-07-22):
很好,记下

网友:
现在下载得了阿……代码例子在我的12864绘图帖子里面,在比较靠后的楼层里面……

网友(2012-09-07):
看好你的。

网友:
mark 能下载啊 右键另存为

网友:
不错的文档,楼主好人

网友:
非常不错啊。感谢

网友:
下载下来打不开,谁能再传个上来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一下。

网友(2012-10-23):
再提醒:需把扩展名改为ppt才能打开。。

网友(2013-03-17):
下载下来了,但是打不开啊?

网友:
惭愧,没有认真看开头文字,,下载下来后,要改后缀才能看的!!

网友(2013-04-23):
貌似下载下来,pdf打不开啊。。。

网友:
请问下微信的那种对话的菜单怎么做啊,楼主可以提供下思路不

网友:
改好后缀 正常看 谢谢LZ

网友:
下载怎么不能打开?

网友:
有空再看 ,

网友(2013-06-25):
整理的很好。

网友:
同上
404 Not Found
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的?

网友(2013-07-29):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下不了呢?求共享啊兄台。。。

网友:
不能下载呢?求帮助呀。

网友(2014-01-09):
有心人啊,谢谢啦。

网友(2014-04-02):
怎么下载呢,总是会下打开PDF

网友:
好东西,最近在研究LCD菜单怎么设计,楼主好人,以后希望楼主多多指点我们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菜单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链表。但是这个链表的写法可能千变万化。

本人曾经设想如下:

牛人,有没有进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人,有没有进展了?

当然有啊,具体的在我写的那个大杂烩工具里面有向导生成,只是现在已经不玩这些了,GUI还是大内存的片子好,资源受限的局限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人,有没有进展了?

最终解决方案,每条菜单项占用4或8字节ROM,总共只需要占用2或4字节RAM,具体占用情况根据编译器不同而不同。
//每一个菜单项
typedef struct{
    const char* Caption;          //菜单文字
    union{
        int ChildrenIndex;        //指向子菜单的索引位置,有子菜单的项不再响应事件
        void (*OnEvent)(void);    //点击菜单后的响应
    };                            //这里用了匿名联合,如果不支持匿名,那就只能取个名字了
} CMenuItem;

void OnFileNew(void){             //点击菜单的响应函数

}

const CMenuItem MenuItems[] = {
    { "File",     4},            // 主菜单组,子菜单位于MenuItems[4]
    { "Edit",     8},
    { "Help"},
    { NULL },                    // 菜单组结束标志

    { "File New", OnFileNew},    // File子菜单组
    { "File Open"},
    { "File Exit"},
    { NULL },

    { "Edit Copy" },             // Edit子菜单组
    { NULL },
};

CMenuItem* pmi;

大概就是这样,由pmi表示当前选择的菜单,它的标题是pmi->Caption,如果有子菜单,那么子菜单的入口就是&MenuItems[pmi->ChildrenIndex],否则就会产生事件响应,为pmi->OnEvent。菜单上一项为--pmi,下一项为++pmi,父菜单比较麻烦,基本上需要把整个MenuItems遍历一遍。获取当前菜单组项目总数也需要遍历,但是数量小多了。ChildrenIndex应该加上某个偏移以免与事件所在的空间重叠,这里我作为演示没加。

网友(2014-06-25):
这个理解有问题吧

网友K:
这个菜单每次都清屏,这样每次切换条项的时候都清一次,这样的设计架构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菜单每次都清屏,这样每次切换条项的时候都清一次,这样的设计架构有问题啊 ...

这是最偷懒的方法了。做得好的系统要加入窗体系统,引入覆盖窗体的概念,如果可能,还可以通过脏矩阵
来减少刷新的内容。

网友(2014-08-17):
学习学习了#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楼主PPt 下载不聊了  不过看了程序确实不错。

网友(2014-10-17):
感谢楼主和傻孩子

网友:
哇塞,楼主有心了,下来温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52楼】takashiki 岚月影 菜单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链表。但是这个链表的写法可能千变万化。 ...

我现在做的控制板,菜单都是switch来的,今天统计了下,一共用了400多个case

网友:
mark.... 开始学习菜单

网友:
写的好,下来好好看看

网友(2015-08-14):
好东西,mark一下。傻孩子的菜单程序,

网友(2016-01-04):
正在学习LCD,收藏下。

网友:
有时间一定学一下,费心了

网友(2016-07-06):
楼主可以压缩下再上传吗?下载好多次都下载不下来,显示无法加载PDF

网友(2016-12-27):
不错,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L(2021-06-16):
下不了,谁能下成功的,帮忙再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下不了,谁能下成功的,帮忙再上传一份。

其实右键->另存为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