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西门子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0-04-27):
(1、西门子PLC输出为什么要接个电阻才能拉低啊?  什么原理啊!)
(2、其他PLC都是这样吗 )
(3、这个是PLC电路  图中红色的是输出是吧,加电阻为什么呢,O(∩_∩)O谢谢各位大侠)

(能不能结合内部电路说明一下,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合适?)

(能不能结合内部电路说明一下,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合适?)

(能不能结合内部电路说明一下,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合适?)

(刚才学会发彩字,多发几个,哈哈)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就是你的负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我外面接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面的图是在网上找的,

我想知道怎么能让PLC动作时输出高,不动作时输出低(默认低)
谢谢各位

网友:
1楼所述,代表负载。

楼主:
谢谢指教~\(≧▽≦)/~啦啦啦,呵呵我先睡一会,看看睡完能解决不,呵呵

楼主:
(能不能结合内部电路说明一下,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合适?)

(能不能结合内部电路说明一下,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合适?)

(能不能结合内部电路说明一下,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合适?)

(刚才学会发彩字,多发几个,哈哈)

(<blue蓝色 )

green绿色
(purple紫色 )

yellow黄色
red红色
pink粉红色

palegoldenrod 苍麒麟色
palegreen 苍绿色
paleturquoise 苍绿色
palevioletred 苍紫罗蓝色
pansy 紫罗兰色
papayawhip 番木色
peachpuff 桃色
peru 秘鲁色

pink 粉红色
salmon pink 橙红色
baby pink 浅粉红色
shocking pink 鲜粉红色
brown 褐色, 茶色
beige 灰褐色
chocolate 红褐色, 赭石色
sandy beige 浅褐色
camel 驼色
amber 琥珀色
khaki 卡其色
maroon 褐红色
green 绿色
moss green 苔绿色
emerald green 鲜绿色
olive green 橄榄绿
blue 蓝色
turquoise blue 土耳其玉色
cobalt blue 钴蓝色, 艳蓝色
navy blue 藏青色, 深蓝色, 天蓝色
aquamarine blue 蓝绿色
red 红色
scarlet 绯红, 猩红
mauve 紫红
wine red 葡萄酒红
purple, violet 紫色
lavender 淡紫色
lilac 浅紫色
antique violet 古紫色
pansy 紫罗兰色
white 白色
off-white 灰白色
ivory 象牙色
snowy white 雪白色
oyster white 乳白色
gray 灰色
charcoal gray 炭灰色
smoky gray 烟灰色
misty gray 雾灰色

plum 杨李色
powderblue 粉蓝色
purple 紫色
red 红色
rosybrown 褐玫瑰红
royalblue 宝蓝色
rubine 宝石红
saddlebrown 重褐色
salmon 鲜肉色
salmon pink 橙红色
sandy beige 浅褐色
sandybrown 沙褐色
sapphire 宝石蓝
scarlet 猩红色
seagreen 海绿色
seashell 海贝色
shocking pink 鲜粉红色
sienna 赭色
silver 银白色
skyblue 天蓝色
slateblue 石蓝色
slategray 灰石色
smoky gray 烟灰色
snow 雪白色
springgreen 春绿色
steelblue 钢蓝色
stone 石色
tan 茶色
teal 水鸭色
thistle 蓟色
tomato 番茄色
turquoise 青绿色
turquoise blue 翠蓝色
violet 紫色
wheat 浅黄色
white 白色
whitesmoke 烟白色
winered 葡萄酒红
yellow 黄色
yellowgreen 黄绿色

beige 米色
black 黑色
brown 咖啡色
cream 雪白
khaki 卡其色
grey 灰色
navy 丈青色
offwhite 灰白色
palegoldenrod 苍麒麟色
palegreen 苍绿色
paleturquoise 苍绿色
palevioletred 苍紫罗蓝色
pansy 紫罗兰色
papayawhip 番木色
peachpuff 桃色
peru 秘鲁色
pink 粉红
plum 杨李色
powderblue 粉蓝色
purple 紫色
red 红色
rosybrown 褐玫瑰红
royalblue 宝蓝色
rubine 宝石红
saddlebrown 重褐色
salmon 鲜肉色
salmon pink 橙红色
sandy beige 浅褐色
sandybrown 沙褐色
sapphire 宝石蓝
scarlet 猩红色
seagreen 海绿色
seashell 海贝色
shocking pink 鲜粉红色
sienna 赭色
silver 银白色
skyblue 天蓝色
slateblue 石蓝色
slategray 灰石色
smoky gray 烟灰色
snow 雪白色
springgreen 春绿色
steelblue 钢蓝色
stone 石色
tan 茶色
teal 水鸭色
thistle 蓟色
tomato 番茄色
turquoise 青绿色
turquoise blue 翠蓝色
violet 紫色
wheat 浅黄色
white 白色
wheat 土黄色
whitesmoke 烟白色
winered 葡萄酒红
yellow 黄色
yellowgreen 黄绿色

网友:
都已经说了,那个不是电阻了。是负载!
DC/DC的输出,每点额定电流0.75A。
楼主为什么不先看看手册呢?!?!
lcqtjjt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喔,活着就要学习,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已经说了,那个不是电阻了。是负载!
dc/dc的输出,每点额定电流0.75a。
楼主为什么不先看看手册呢?!?!
lcqtjjtds

LCQTJJTDS
这个太狠了……

网友(2011-02-16):
西门子200PLC晶体管输出的只有高电平没有低电平的(有输出则为电源输出,无输出则为高阻),要想得到低平那只有在输出点并个电阻到M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