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F8563c51程序显示问题?想不通啊,郁闷!

楼主(2010-04-27):
编写c51电子钟程序,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程序如下
从pcf8563读出时间和日期值,读出数值暂存在数组num[]中,num[0]为秒数据(BCD码),将BCD码转换成十进制数放入结构体秒单元etime.sec=((num[0]/16)>>4)*10+num[0]&0x0f;
但是在1602液晶上显示的时候采用指令LCDSendData(num[0]/16+0x30); LCDSendData(num[0]%16+0x30);显示时钟正常.
采用指令LCDSendData(etime.sec/10+0x30); LCDSendData(etime.sec%10+0x30); 显示不正常,秒从0走到15就变为0了,但是其他显示没问题.
想不明白啊,请大家看看!

#include "i2c.h"
#include "1602.h"
#include "eclock.h"

struct time
{
char hour;
char min;
char sec;
uchar day;
char week;
uchar month;
char year;
uchar centry; // 表示19**/20**
};

uchar num[9];                     // 时间日期存储缓冲区
struct time etime;

void pcf8563init(void)
{
I2CInit();
num[1]=0x02;       //设置闹钟使能
num[5]=0x01;
num[7]=0x01;
I2CSendS(pcfsla,0,num,9);
num[0]=0x80;     //关闭闹钟报警
num[1]=0x80;
num[2]=0x80;
num[3]=0x80;
I2CSendS(pcfsla,9,num,4);
delay10ms();
}

void Readpcf8563(void)
{
I2CRecS(pcfsla,2,num,7);
num[0]&=0x7f;                      // 秒
num[1]&=0x7f;                      // 分
num[2]&=0x3f;                      // 时
num[3]&=0x3f;                      // 日
num[4]&=0x07;                      // 星期
if(num[5]&0x80)                    // 判断是19** 还是 20**
etime.centry=19;
else
etime.centry=20;
num[5]&=0x1f;                      // 月

etime.sec=((num[0]/16)>>4)*10+num[0]&0x0f;
etime.min=((num[1]/16)>>4)*10+num[1]&0x0f;
etime.hour=((num[2]/16)>>4)*10+num[2]&0x0f;
etime.day=((num[3]/16)>>4)*10+num[3]&0x0f;
etime.week=num[4]&0x07;
etime.month=((num[5]/16)>>4)*10+num[5]&0x0f;
etime.year=((num[6]/16)>>4)*10+num[6]&0x0f;

//在1602上显示时间和日期
LCDSendCommand(LCDROW1ADR);                          //第一行显示 月/日 星期 小时:分钟:秒
LCDSendData(etime.month/10+0x30);
LCDSendData(etime.month%10+0x30);
LCDSendData('/');
LCDSendData(etime.day/10+0x30);
LCDSendData(etime.day%10+0x30);
LCDSendData(' ');
LCDSendData(etime.week+0x31);
LCDSendCommand(LCDROW1ADR+8);
LCDSendData(etime.hour/10+0x30);
LCDSendData(etime.hour%10+0x30);
LCDSendData(':');
LCDSendData(etime.min/10+0x30);
LCDSendData(etime.min%10+0x30);
LCDSendData(':');
LCDSendData(num[0]/16+0x30);
LCDSendData(num[0]%16+0x30);
//采用下面指令显示不正常
/*
LCDSendData(etime.sec/10+0x30);
LCDSendData(etime.sec%10+0x30);
*/
LCDSendCommand(LCDROW2ADR+2);                           //液晶第二行显示年
LCDSendData(etime.centry/10+0x30);
LCDSendData(etime.centry%10+0x30);
LCDSendData(etime.year/10+0x30);
LCDSendData(etime.year%10+0x30);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delay10ms();
for(i=9;i>0;i--)
num[i-1]=0;
pcf8563init();
initlcd();

while(1)
{
     Readpcf8563();
}
}

楼主:
唉,采用下面指令分钟显示也不正常了,走到6分就变为0了,
LCDSendData(etime.min/10+0x30);
LCDSendData(etime.min%10+0x30);
改为
LCDSendData(num[1]/16+0x30);
LCDSendData(num[1]%16+0x30);
显示了半个小时了,没出现问题,估计小时显示也得改了,不然走了5、6个小时后就能归零了
I2C读写时序没问题,采用结构体数据的键盘扫描也没问题,没有仿真器,就只能反汇编一步一步查,太郁闷了

网友:
etime.sec=((num[0]/16)>>4)*10+num[0]&0x0f;
这句有问题,num[0]/16已经得到秒十位了,为什么还要右移4位?num[0]/16等于num[0]>>4

用下面的就好了
etime.sec=(num[0]/16)*10+num[0]&0x0f;

楼主:
哦,谢谢2楼提醒,不过改了之后显示也不行啊,一样是走到15秒就为0了
etime.sec=(num[0]>>4)*10+num[0]&0x0f;
LCDSendData(etime.sec/10+0x30);
LCDSendData(etime.sec%10+0x30);

网友:
优先级问题
etime.sec=(num[0]>>4)*10+(num[0]&0x0f);

楼主:
谢谢四楼提醒,+运算符优先级大于&,改后程序没问题了
呵呵,C语言不熟悉啊,还要努力才行!
呵呵,终于调试没问题了,感谢大家提醒,上传电子钟keil工程代码,带温度显示

楼主:
电子钟程序,采用ds18b20,pcf8563,1602显示,四个独立按键,可以设置闹钟,调整时间和日期!

网友(2012-05-05):
文件压缩包错误啊~~~哪里可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钟程序,采用ds18b20,pcf8563,1602显示,四个独立按键,可以设置闹钟,调整时间和日期!

点击此处下 ...

你好,请问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xinghuncool@163.com~~谢谢。目前论坛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