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控制转速的第二次尝试-图有空再上

楼主(2010-04-28):
网上买了个无刷电机驱动器和配套的无刷电机,还有开关电源,成套买是为了缩小试验时间。
昨天下午收到的,简单测试了一下
无刷电机有8根线,其中三根粗线是电机线圈,另外五根是霍尔元件的接线,分别是霍尔元件供电的两根线和三根信号线
控制器上有一个SPEED信号输出,开漏输出类型。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正端测量,发现输出的是一连串窄脉冲,且频率比转速高很多,具体对应关系没搞明白,还得仔细看看说明书。这个信号波形不稳定,相位抖动厉害。
   然后测量霍尔元件的输出,三个输出差别只是相位不同,输出频率是转速的2倍。不明白为什么是2倍,不过波形就比较好看些,也稳定,测转速的话我觉得取这个信号比取SPEED信号应该稳定好多。
   没两三天时间就要五一了,图片来不及上了,等把调速系统做完再交作业吧

   先付厂家提供的控制器接线图文档。买的时候看厂家的网站,有简单的介绍,以为买控制器会有说明书,结果买来就机器,其他啥都没,旺旺问过去,答复说客户都是懂行的,不用说明书。晕,我不懂啊,要了这个文档过来,总算是下午饭前让电机转起来了。噪音不大,看来下次再买个小点的电机把手头的垃圾雕刻机改改噪音就会立马下来,已经对那个吊磨主轴电机深恶痛绝了,没特别紧要的事情是不开机的,免得周边人员抱怨我:(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49952.JPG(文件大小:3.1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011.JPG)
差不多转了一下午了,电机外壳有点热热的,开关电源没什么温度
画了两个草图交给五金师傅,一个是摩擦轮,一个是角铁,角铁用于固定电机的,都还没加工出来

楼主:
明天要去趟上海,晚上回来,准备回家了。五一之后继续研究... ...

网友:
speed FB的信号输出频率是转速的3n倍,因为无刷是3相电机,一般是9倍,具体要看驱动芯片来决定。
霍尔输出频率是转速2倍的话,说明这个无刷电机是6槽4极电机。
不知lz的电机转速多少?无刷电机的噪音都很低的,手上刚做了几个样品,45的,24v 9800rpm 噪音50dB左右。

楼主:
我那个转速才4000,提高转速,是否可以通过修改驱动板上振荡定时电容来实现?ls的电机转速好高,哪里有卖?

网友:
无刷电机设计的时候已经把转速定好,不可能大幅的提高转速。
那个9800rpm 的电机是我自己设计的,样品也自己做的,估计有些缺陷。
到时候做一批,不知道有没有人感兴趣,呵呵:)

楼主:
功率多大?我有兴趣啊

楼主:
1楼的图片不知为何打不开,想编辑一下,更新图片发现又不能,今天有点时间,一个字:拆,拆开重新上图
产品说明书都没,保不保修应该只能是个传说了,对我也无所谓了,反正这东西基本上就买一两个用用,呵呵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0522.JPG(文件大小:1.4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10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0523.JPG(文件大小:1.4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10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0524.JPG(文件大小:1.4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10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0525.JPG(文件大小:1.6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10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0526.JPG(文件大小:1.5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109.JPG)
上传速度超快,不知道是否成功

楼主:
可以打开了,貌似图片尺寸自动减小了,呵呵,不管怎样,图来了

网友:
驱动做的还不错。

网友:
一个大概多少银子啊?

楼主:
淘宝上买的,总共花了670,也不知道贵不贵,主要是着急用,不管那么多了,按lz位的文档可以找到他们的网址,记下型号后在淘宝上搜就能搜到淘宝店,淘宝上的mm是他们市场部的
    控制器上的几个IC被磨了型号,还用油性笔涂抹过,这点不喜欢,但也无可奈何。
    开关电源一点温度没有,电机转久了还热热的,控制器也有点微温,开关电源竟然没温度,看样子效率不低。五一后有时间再把开关电源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
是单片机控制吗,估计是33035典型应用上改进的
曾经用过一个作坊式的无刷,居然最大转速超过了4位显示,估计在13000左右,但力矩很小

楼主:
下午为了安装多圈电位器,把控制器板子拆开了,打算是拆掉原配的电位器,在原电位器焊点上引出导线外接多圈电位器,方便精细调整转速。虽然通过板子上的开关可以从AVI端子输入0~5V模拟信号,但需要外接5V比较麻烦,所以还是拆电位器方便些。如果省事的话,其实只要割断原电位器中点上的走线即可,但我天生不喜欢多余的零件,宁可拆之,所以就有了拆开后的照片供大家参考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0657.JPG(文件大小:1.3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110.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0658.JPG(文件大小:1.4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111.JPG)

楼主:
另外下午买了些线鼻子,把所有导线的端部用线鼻子压好,慈溪这边买这类小东西非常不方便,品种也少,我对此地也不熟,就只买了两种颜色的先用上再说了。

    电机轴上安装的是工人师傅加工的摩擦轮,外面套了一层聚氨酯,提供一定的摩擦力。

楼主:
找了块中密度板,用小电钻钻了几个孔,把安装电机的角铁固定好,再把电机装配上去。又找了根铁条,钻了些孔,用于固定发电机。
   转速表可以设定倍率。发电机转一圈输出四个周期波形,把发电机输出波形通过二极管半波整流后接到转速表输入端,为了防止高转速时空载电压过高,并联了个TVS二极管限制电压。转速表倍率设置为15,这样转速表的度数就是转速了。
   经过摩擦轮传动后,发电机转速稳定性比无刷电机略差些,但基本上可以满足这类产品的测试要求。

    测量发电机输出功率用了一台电子负载,今晚又有事情做了... ...

网友:
没看明白这些电机,发电机接在一起是要做什么呢?

楼主:
发电机是自行车用的,电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转速测试发电机的

楼主:
到目前为止,第二次转速控制还没实现完整的闭环。可能电机驱动器里面已经闭环了,但整个测试系统还没形成闭环控制。这个工作需要五一后再研究了

网友:
调发电机负载来做为无刷电机的负载?

网友:
负载用磁粉离合器会更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刷电机设计的时候已经把转速定好,不可能大幅的提高转速。
那个9800rpm 的电机是我自己设计的,样品也自己做的,估计有些缺陷。
到时候做一批,不知道有没有人感兴趣,呵呵:)

我有兴趣。请问这个电机是什么尺寸?重量和功率是多少?

网友:
45电机,24v 功率大约在80w左右。

网友:
装发电机测速?闭环控制弄个编码器不就好了?

楼主:
是通过测试发电机发电的频率来测试发电机转速,进而得知发电机在不同转速条件下的工作性能,目的是测试发电机。编码器没用过,不知道是什么概念,ls兄弟有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