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十步配置好EPCS1

楼主(2010-04-28):
如何配置FPGA上的EPCS.

我以EPCS1为例说明自己是如何做的,这小东西竟然浪费我我半天的时间,呵呵

(1)受先打开quartus 2软件,

(2)任意打开一个工程。

(3)打开file菜单选择convert programming file 点击

(4)在programming file type 选项中选择JTAG INDIRECTFILE(JIC)

  ( 5)在configuration device选项中选择你使用的EPCS器件,我选择EPCS1

  (6)FILEname你可以修改,也可以不动,根据个人爱好。

(7)在input file选项中单击FLASH LOADER会出现add device选项,选择你要使用的器件

(8)单击SOF data同样添加你需要固化到EPCS1中的程序,文件类型为SOF,同时要点击下面的properties在空格内勾选(注意一定要这么做哦)

(9)如果没有HEX文件就单击它,就不要要他了。

好了配置完成,你可以通过JTAG把你的程序固化到EPCS1中了,这样不会出现什么空间不够等问题了,我看了说明书,好常时间才完成 哦

网友:
有必要这样做嘛,直接用AS模式烧写.pof文件不就得了!

网友(2010-07-09):
回复 网友A:
有必要这样做嘛,直接用AS模式烧写.pof文件不就得了!

这样要多画一个AS的接口,有时候嫌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
------------------------------
(8)单击SOF data同样添加你需要固化到EPCS1中的程序,文件类型为SOF,同时要点击下面的properties在空格内勾选(注意一定要这么做哦)

(9)如果没有HEX文件就单击它,就不要要他了。
----------------------------------
这两个怎么理解,

点sof data 和 它下面的都会有properties,但两者内容不同。
我用是9.1,下面还有个Generate 要点吗。
按1-9步操作完后,就通过Program下载吗?

楼主(2010-12-31):
回复 网友B:

需要,很久没有看了,不好意思!呜呜

网友:
虽然是小东西,但不知道的话,真的要查很久,问很多人才行。

网友:
为什么我的是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悲剧了,

我的这个file下面却是none呢???

网友:
呵呵,阿莫不好意,人事实在招不到合适的人,我想借你宝地,招2位电子工程师,熟悉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至少能使用一款单片机编程,对FPGA,ARM能使用更好,应届也可,依个人能力来提供薪水,3000-7000之间,联系电话:0755-27328712 黄工,MSN:jie1368@live.cn.有兴趣联系我,或者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让我来联系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8)单击SOF data同样添加你需要固化到EPCS1中的程序,文件类型为SOF,同时要点击下面的properties在空格内勾选(注意一定要这么做哦)

只需要在容量不够的时候才需要勾选压缩选项,比如你用EPCS1配置EP1C3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配置EP1C6则需要压缩比特流文件来实现配置需求,EP1C6的原始2进制文件大小为3892496bit(EP1C3的原始2进制文件大小为1265792bits)。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是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悲剧了,

我的这个file下面却是none呢???

勾上就OK了。

网友:
楼指的是用JTAG烧写EPCS吧,这个可以检查JTAG和配置芯片是否正常,很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