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根据理解作了个232通讯的电路图,请高手给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4-28):
小弟新手,要实现MCU-232口--无线发射模块(买的现成的)之间的通讯,以前没弄过,根据理解,做了个电路图,请高手给看看有没有错误,先谢了

网友:
直接用MAX3232就ok了。用不着隔离芯片。

网友:
楼上的,232出来的是5V的电平吧,人家最终要的是3V3,所以转换芯片还是要的吧,不过我看别人说的用2K2的电阻就OK了,不知道行不行,今天晚上做了实验再来看看,用实验说话!!!

网友:
LZ学院派 AD的芯片都很贵。。。

网友:
做个232还用个AD芯片 这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
太浪费了,呵呵,20+两个片子估计都搞不定。一片232搞定,实在不行用分立元件搭一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好啊是3232就是3.3V和5V兼容的。没用过吗?

网友:
MAX3232,楼主学院派的

网友:
忒有钱了……

网友:
lz隔离可能有深意,至少3.3转5V可以省,又省钱又省得挨骂

网友:
同意 3232 是3.3V 到 5V宽电压的

有很多型号,有带15KV ESD 的低功耗的。

更多可以直接去 TI的网站上查,现在全都是中文了,查好了直接点击需要样片,公司邮件地址一输入就OK啦~~
运费都不用你说,说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

到这里看

http://focus-webapps.ti.com.cn/cn/general/docs/sitesearch/searchdevice.tsp;jsessionid=VH1H34UCJL4VTQC1JAVSM4Q?partNumber=3232

MAX3232E

产品信息
特性

ESD Protection for RS-232 Bus Pins
±15 kV (HBM)
±8 kV (IEC61000-4-2, Contact Discharge)
±15 kV (IEC61000-4-2, Air-Gap Discharge)
Meets or Exceeds the Requirements of TIA/EIA-232-F and ITU v.28 Standards
Operates With 3-V to 5.5-V VCC Supply
Operates up to 250 kbit/s
Two Drivers and Two Receivers
Low Supply Current . . . 300 µA Typ
External Capacitors . . . 4 × 0.1 µF
Accepts 5-V Logic Input With 3.3-V Supply
Pin Compatible to Alternative High-Speed Device (1 Mbit/s)
SNx5C3232
APPLICATIONS
Battery-Powered Systems
PDAs
Notebooks
Laptops
Palmtop PCs
Hand-Held Equi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