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 你那个 10V 怎么样了?

楼主(2010-04-28):
昨天有空,在你的板上加了一块洞洞板做成 10V(电阻没焊全),测了下不是很满意

网友:
我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仪器测试,刚做的时候温度较低,在8度左右,那个时候调整到10.00000V.后来气温上升到15度左右,电压一直稳定在10.00002V。一直测试下来都这样,可惜温度无法回归到8度,一直在15度左右徘徊,无法得知这2个字的漂移是热冲击恢复导致的还是温度系数导致的。如果是温度系数导致的,那么温度系数有0.3ppM/度。需要加恒温装置了。我也正在采购元件准备做恒温设备,不管以后是否用到。

噪音没有仔细测,因为我的7位半只有6871,本身噪音也不小,用3456测试,最后位是长时间不动的。

最近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时间有限,非常忙碌,业余爱好基本上停滞了,要到6月底才有空。所以最近要消沉一段时间!

网友: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为我的10V挑选元件,连螺丝裸帽都精挑细选,钞票哗啦啦的流掉,心疼死了。

网友:
顶你两个
哈哈
不知道7135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7135停了很久了,实在没有时间搞,等待放假再弄,打算加入选件,可以10倍放大,将量程扩展到100毫伏,分辨率到10微伏

高精度网络电阻也在寻找中,有了网络电阻,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压电流表了。再扩展电阻测量,完整的万用表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嘿嘿,很期待呀,过段时间我也要做来玩玩,不过看你们在选电容的时候遇到不少麻烦,我很担心这点呢

网友:
电容问题已经解决,我准备了200套电容。1UF选用据说是钯银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0。47选用日本化工的一款,还有国产的备选,国产的首批样品很好,比日本化工的还好,全程非线性就一个字左右。但后来买的200个就不行了,国产的质量不稳定,被放弃做为备选。

楼主:
温度确实是大问题 :( 其实算上 6871 还有更多郁闷的地方,看 jj 什么时候有空交流下。

给我做板的同学这段时间似乎比较忙,所以 7135 和电子负载的进程都近乎停滞了,这也是让我十分郁闷的事情,人家卖电脑的生意咋就那么好,我这卖家具的就没事可做 :(

1uf 电容好像影响不大,0.47 的影响大一些吧。

网友:
1UF影响不大,但容易引入噪音,所有我选择了高性能的陶瓷电容。

你是卖家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uf影响不大,但容易引入噪音,所有我选择了高性能的陶瓷电容。
你是卖家具的?

好像好钢没用到刀刃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陶瓷电容有别于传统的陶瓷电容,本来用在1MHz开关电源输出级滤波的,以前我对陶瓷做的电容也存偏见,但用了之后发现相见恨晚,以后我做的电路可能会用它来全面取代CBB电容。

我一有空就给这个东西找好的材料,这个东西会用上很多好钢,欢迎到时品尝。

网友:
记号,顶!6月就放假了幸福啊!偶去年只休息了10多天,今年是如果运气好就可以休20多天了,如果运气不好,哈哈就有近2个月休息了.做老师也要天天加班.

网友:
你用3456测看起来都会好很多。我去年7月的一个10V就是这个破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种陶瓷电容有别于传统的陶瓷电容,本来用在1mhz开关电源输出级滤波的,以前我对陶瓷做的电容也存偏见,但用了之后发现相见恨晚,以后我做的电路可能会用它来全面取代cbb电容。
我一有空就给这个东西找好的材料,这个东西会用上很多好钢,欢迎到时品尝。

滤波性能好不代表其它性能也好,不见得能代替用于积分电路的CBB。NPO材质的高频陶瓷电容除外

楼主:
CBB 电容噪声应该不大吧。大多数陶瓷电容温度系数很大,耗损也很大,这些方面是不如 CBB 的。NPO 陶瓷电容好像容量不大?

回复 网友C:
你用3456测看起来都会好很多。我去年7月的一个10v就是这个破样子。。。
3456 无法分辨 1uV 阿...

网友:
CBB本身噪音是不大的,但是因为体积大,容易感应到噪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认为理想电抗元件(L、C)是没有噪声的,实际有噪声也是因为不理想才会有,比如存在ESR、EPR,另外结构不稳定也会产生噪声。
NPO电容容量是不大,一般只能做到几千pF。
介质材料决定其主要性能,电极材料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