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面试题有问题吗?我只要求能做3或4题就可以了,很难吗

楼主(2010-04-28):
1、模拟电路地与数字电路地一点共地的目的是(   )
   A、 减小数字电路地线电流            B、 减小模拟电路受到的辐射干扰
C、 增大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共地阻抗     D、 减小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共地阻抗

2、传感器用前置放大器的基本性能要求(     )
A、前置放大器内部的噪声小,也不易受外来噪声的影响。
B、前置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要比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低得多。
C、增益和频率特性能够覆盖必要的频带。
D、具有必要的增益,当温度等因素变化时具有良好稳定性。
E、具有良好非线性增益。
F、为了能够获得必要的输出电压,输出阻抗要大,且不易受负载的影响。

3、函数指针,已知:void ToUpper(char *);int round (double); void(*pf)(char *);以下那种赋值方式是正确的(    )
A、pf= ToUpper;     B、pf= ToUpper();    C、pf= round;  d、*pf= ToUpper;

4、以下的那几个地方需要必须在变量前加volatile(       )
A、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                B、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
C、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      D、所有全局变量

问答题
1、假设电路中只有5V电源,请用运放画一个单电源的反向放大器,增益为-6dB,并说明电路的输入阻抗

2、已知由运放组成的一个反向放大器,输入对地短路的情况。假设:Ri=1K,Rf=100K, OP放大器的噪声密度是
1.3nV√Hz,输入噪声电流为0.01pA,频率带宽为BW=20K,请求出运放输出的噪声电压(只写公式,不计算)

3、        USB支持四种基本的数据传输模式,请问是那四种?

4、        请解释什么叫EMC、EMI、EMS?EMC测试包括那几项?

5、        什么是安规电容?它包括几种?请画出它们在火线、零线、地之间的接法。

楼主:
我只要求能做3、4个题就可以了,一共来了不下10个,做最好的就做对了两道题

网友:
题目好像没针对性,你想要什么样的人才?

网友:
范围有点广,模拟,数字,软件编程,EMC,电气都要会一点还不行,模拟和软件编程还要精通才行。

网友:
也许是我不学无术,我只能做1,2,3,问答1,还没有完全把握。

楼主:
我主要要求模拟和软件,对安规和EMC要了解
你们觉得这个达到会做3到4道的水平,工资要几K

网友:
对我来说,有点难

3、函数指针,已知:void ToUpper(char *);int round (double); void(*pf)(char *);以下那种赋值方式是正确的(    )
A、pf= ToUpper;     B、pf= ToUpper();    C、pf= round;  d、*pf= ToUpper;

我答(A)(差点选D了,不翻自己的程序还不敢确认了)

typedef int (*FUN_STDCALL)(void);      // 用于标准整型的接口函数指针

        FUN_STDCALL pFun = (FUN_STDCALL)GetSafeProcAddress(lpszFun);
        if (pFun)
                nRes = pFun();

4、以下的那几个地方需要必须在变量前加volatile(       )
A、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                B、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
C、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      D、所有全局变量

我答(A)读取的数据是绝对的新值,非缓存值。

网友:
要的是全才!呵呵

网友:
能不能给个标准答案看我做对了几道···

网友:
选择题第一题应该是d,问答题应该就是用两个电阻将同相端拉到1/2电源电压,反相端输入加隔直电容的衰减电路吧.输入阻抗应该认为是反相端输入电阻的阻值,因为运放输入端交流对地可认为是短路的.

网友:
楼主给答案参考下

网友:
能不能公布下答案?我看看我做对几个!

网友:
我是大三学生,想检验下自己。学校考试题尽出现没用的东西。

楼主:
选择题:答案
1、D
2、ACD
3、A
4、ABC
问答题稍后传上来

网友:
只会1.3其他学习了

网友:
选择题里面第一题哪个都没选,其他都跟14楼答案一样。

对第一题有个疑问,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单点共地的阻抗要比多点共地的阻抗要小吗?各个共地点相当于并联,单就共地阻抗而言应该多点的更小吧? 望高手解惑。

网友:
至于问答题,1,2题没有把握一定对,3题完全不会,4题应该答不全所有测试项,5题我只知道X和Y电容的接法,还有没有其他不确定。

网友:
自己做了几个,答不全。看来知识不扎实

网友:
能全做对的,可以拿几K啊每月?

网友:
第一题选D

第二题确定一个D

感觉自己还行,别的也能蒙上点

看来我说全才哈

现在苦读日本人写的那个晶体管设计

很好的说

网友:
唉,模拟电路是我的弱项呀,放大电路都不会,什么时候要看看那方面的书了

网友:
我只能做对一题,还是最近刚好看到的。
惭愧啊!看来我连入门的水平都没有
要努力了

网友:
选择跟14楼的一样啊

网友:
选择题第1题做错了,其他都对
问答题2不会,5不是十分清楚,其他没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 模拟电路地与数字电路地一点共地
我在做数据采集的时候还 特意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然后用电感连起来的

仅仅是减少共地阻抗? 最终目的不知到是为什么?

网友:
USB支持四种基本的数据传输模式:控制传输,等时传输,中断传输及数据块传输。每种传输模式应用到具有相同名字的终端,则具有不同的性质。
  控制传输类型 支持外设与主机之间的控制,状态,配置等信息的传输,为外设与主机之间提供一个控制通道。每种外设都支持控制传输类型,这样主机与外设之间就可以传送配置和命令/状态信息。
  等时(lsochronous)传输类型 支持有周期性,有限的时延和带宽且数据传输速率不变的外设与主机间的数据传输。该类型无差错校验,故不能保证正确的数据传输,支持像计算机-电话集成系统(CTI)和音频系统与主机的数据传输。
  中断传输类型 支持像游戏手柄,鼠标和键盘等输入设备,这些设备与主机间数据传输量小,无周期性,但对响应时间敏感,要求马上响应。
  数据块(Bulk)传输类型 支持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外设,这些外设与主机间传输的数据量大,USB在满足带宽的情况下才进行该类型的数据传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题:答案
1、D
2、ACD
3、A
4、ABC
问答题稍后传上来

请教,第四为什么是 ABC ?

4、以下的那几个地方需要必须在变量前加volatile(       )
A、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                B、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
C、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      D、所有全局变量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释的地方
http://dev.firnow.com/course/3_program/c++/cppjs/20090303/157154.html

我用这个比较少,不过仍然有想不通的地址,需要自己作实验确定。

对于B和C两项,我还是不暂同,因为

B在有些情况下需要保护现场,并且有些值是不能使用绝对地址的。
具体的例子如下:
任务A在不停的采集数据,放到 volatile A 变量中
任务B读取volatile的变量,计算通信校验码,发送数据,但是在数据发送过程中 由于使用了volatile定义,值发生了变化,结果传送到对方的值为新值,校验码为老校验码。

晕,举的例子似乎是全局变量,也是多任务,算了不多想了。

C中是修改,而volatile定义的取值时从绝对地址中取值,禁止优化。那么赋值呢?本身就应该是绝对地址中写入吧。

分析了一下,觉得这题出得不是太好,因为使用了“必须”二次,凡事无绝对啊,要针对不同的应用来决定。

网友:
增益没描述清楚  电压增益还是电流增益还是功率增益??????

网友:
关于“volatile”关键字,在这个帖子这个帖子中已经有了原理性的讨论,在这个帖子中也有活生生的例子。

网友:
模拟就模拟,编程就编程
想两全齐美,结果就是相亲

网友:
我也来出一题。
1、const的用法。const能和volatile同时使用么?
2、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和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有什么区别?哪种用法更好?

这是一个高手出的面试题中的2个问题,看了后才发现自己c语言才入门。

网友:
MARK,偶是低手,学习。

网友:
我来解一下问答的第2题吧。运放的噪声分5种,1.信号源内阻Rs产生的热噪声√(4kTRs),这里这Rs为0,所以为0。2.Rf//Ri产生的热噪声√(4kT(Rf//Ri))。3.运放输入噪声电压这里是1.3nV√Hz。4.运入输入噪声电流与Rs产生的噪声这里也是0。5.输入噪声电流与反馈电阻产生的噪声,这是是(Rf//Ri)0.01pA。噪声与带宽是有关的,在这里等效噪声带宽=(BW/增益)X噪声带宽系数=(20K/100)*1.57.运放输出噪声电压=这5种噪声的平方和开根号X增益X等效噪声带宽。计算运放噪声的意义在于,使信号与噪声比(信噪比S/N)大于一个合理的值,如果这个值太小,后面就没办法处理了。这个我也是照《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上写的,具体自已查看此书吧。

楼主:
补充说明:假设电路中只有5V电源,请用运放画一个单电源的反向放大器,电压增益为-6dB,并说明电路的输入阻抗

楼主:
40楼回答第二道问答题得对,所以我们在做低噪声电路,最好先计算一下是很重要的

楼主: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了X电容和Y电容。
  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
等待问答题的答案。。。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问题都很好~

网友:
我没有看下面的答案做的题,看一下,打多少分。第3题 在A和D间徘徊了一哈,但是最终还是决定选A..

网友:
强烈要求,LZ把问答题的答案也一起传上来,我还对答案..555555

网友:
LZ把问答题的答案也一起传上来,我好对答案嘛..我可是一开进来,就开始做题,连什么工具都没用。我都不怕丢脸了,可见,我做出了多大的决心呀..

楼主:
EMC 包括EMI(interference)和EMS(susceptibility),也就是电磁干扰和电磁抗干扰。
  EMI,电磁干扰度,描述一产品对其他产品的电磁辐射干扰程度,是否会影响其周围环境或同一电气环境内的其它电子或电气产品的正常工作;
  EMI又包括传导干扰CE(conduction emission)和辐射干扰RE(radiation emission)以及谐波harmonic。
  EMS,电磁抗干扰度,描述一电子或电气产品是否会受其周围环境或同一电气环境内其它电子或电气产品的干扰而影响其自身的正常工作。
  EMS又包括静电抗干扰ESD,射频抗扰度EFT,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浪涌抗扰度,电压暂降抗扰度Dip,等等相关项目。

楼主:
答案都在上面,我已做了加答

网友:
看看很基础 如都能正确作答 那不是一般的牛了

网友:
额,刚开始貌似都米有注意到。为了大家看起来方便,罗列在一起了。(也不知道LZ给我多少分,不过肯定不高啦。哇哈哈哈,问答题 竟然被我乱猜一气 真是丢脸
问答题
1、假设电路中只有5V电源,请用运放画一个单电源的反向放大器,增益为-6dB,并说明电路的输入阻抗

其实,我想问下,第一题的答案在多少楼层呀?

第2题
1.信号源内阻Rs产生的热噪声√(4kTRs),这里这Rs为0,所以为0。2.Rf//Ri产生的热噪声√(4kT(Rf//Ri))。3.运放输入噪声电压这里是1.3nV√Hz。4.运入输入噪声电流与Rs产生的噪声这里也是0。5.输入噪声电流与反馈电阻产生的噪声,这是是(Rf//Ri)0.01pA。噪声与带宽是有关的,在这里等效噪声带宽=(BW/增益)X噪声带宽系数=(20K/100)*1.57.运放输出噪声电压=这5种噪声的平方和开根号X增益X等效噪声带宽。计算运放噪声的意义在于,使信号与噪声比(信噪比S/N)大于一个合理的值,如果这个值太小,后面就没办法处理了。这个我(【40楼】 banyai)也是照《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上写的,具体自已查看此书吧。

3、 USB支持四种基本的数据传输模式,请问是那四种?
USB支持四种基本的数据传输模式:控制传输,等时传输,中断传输及数据块传输。每种传输模式应用到具有相同名字的终端,则具有不同的性质。
  控制传输类型 支持外设与主机之间的控制,状态,配置等信息的传输,为外设与主机之间提供一个控制通道。每种外设都支持控制传输类型,这样主机与外设之间就可以传送配置和命令/状态信息。
  等时(lsochronous)传输类型 支持有周期性,有限的时延和带宽且数据传输速率不变的外设与主机间的数据传输。该类型无差错校验,故不能保证正确的数据传输,支持像计算机-电话集成系统(CTI)和音频系统与主机的数据传输。
  中断传输类型 支持像游戏手柄,鼠标和键盘等输入设备,这些设备与主机间数据传输量小,无周期性,但对响应时间敏感,要求马上响应。
  数据块(Bulk)传输类型 支持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外设,这些外设与主机间传输的数据量大,USB在满足带宽的情况下才进行该类型的数据传输。

4、 请解释什么叫EMC、EMI、EMS?EMC测试包括那几项?
EMC 包括EMI(interference)和EMS(susceptibility),也就是电磁干扰和电磁抗干扰。
  EMI,电磁干扰度,描述一产品对其他产品的电磁辐射干扰程度,是否会影响其周围环境或同一电气环境内的其它电子或电气产品的正常工作;
  EMI又包括传导干扰CE(conduction emission)和辐射干扰RE(radiation emission)以及谐波harmonic。
  EMS,电磁抗干扰度,描述一电子或电气产品是否会受其周围环境或同一电气环境内其它电子或电气产品的干扰而影响其自身的正常工作。
  EMS又包括静电抗干扰ESD,射频抗扰度EFT,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浪涌抗扰度,电压暂降抗扰度Dip,等等相关项目。

5、 什么是安规电容?它包括几种?请画出它们在火线、零线、地之间的接法。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了X电容和Y电容。
  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
问答题1没有说答案?

Ri约等于R1=10K

网友: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全做对能拿几K工资?

看笔试题,该公司打算招的是软硬皆精通的神人啊,不知道开了的工资是多少?

网友:
10道题也就只能全对4道题了,
6db是放大几倍没看书还真的答不上......

设及的方面真的是广
强电,弱电,
模拟,数字,
软件,硬件,
编程,通信,
测试,安规.............

网友(2010-05-28):
答对四道月薪得20K吧

网友:
感觉是一个团队,每个人出了2道题的样子……
然后凑到一起……
全答出来了,整个团队就可以fire了……

网友(2011-08-12):
全会的人也有,不过不见得每个领域都很专!

网友:
太惭愧了,低调学习

网友:
1,2,4还比较熟悉,不过答案也不确定的,嘿嘿,就不贴出来了,我不喜欢这些笔试。喜欢直接拿板子问的那种,

网友(2011-12-27):
做了三道选择题,全对,1, D ( 这个有点运气好 ),  3, A (函数指针), 4,ABC

    其它看下文字就直接放弃,全不会

网友:
我也只做对了4道。这个范围太宽了。

网友:
惭愧!!!一个也不会。。早回馈所有的母校,美其名曰:捐赠。

网友:
第四题,我也是被“必须”搞混了,话说单选多选要说清啊。加不加跟编译器,优化等都有关,如果优化比较低,不加是没有问题的,看编译器了,中断,多任务都试过,可以正常运行的。当然加了就更没问题了。至于硬件寄存器,一般都是自带头文件自动加了,不用你管的。

你这招的是全才啊,模拟数字,协议,软件,硬件神马都有。

网友:
又是应试问答,积1分

网友:
选择题1-3全对,第4题不全。问答题2道全对,1道不全,USB不会。请问你能给几K?

网友:
除了问答题的4、5,按说前面的都学过的,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唉,这题看似基本,但是全做对还真不大容易,我选择题全对了,问答题也就对了50%(尼玛,没弄过USB啊,以前搞安规研发的,这倒简单,运放噪声那块也没细看)

网友:
EMS, 在江苏邮政也叫次晨达

网友:
答了一下,有点吃力,连蒙带猜,1、3题对了,其它两选择题不全
问答题也只有干瞪眼了,说个大概都不行
估计LZ这面试题是针对那些大牛,如像知识面比较广的,但不见得在某一方面专的,这是我的理解
最后,对第四题的“必须”,只能说这个题这样问法不太好……

网友(2012-09-26):
本人大四,做对了四道题,现在正在找实习,有没有人收留!

网友:
出这些题感觉有点装B的嫌疑,能做对的在实际应用中有多少能把这些理念用上去?当然不是针对全部的题目。我见过比这更变态的面试题。纯粹是整人的。

网友: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