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10中配置一个NIOS处理器,不用外扩RAM能实现么?

楼主(2010-04-28):
如题!

FPGA芯片:EP3C10E144
     EP3C10E144:含10,320逻辑单元Les;414k RAM bits;2 个PLL;23 Multipliers

网友:
点个灯还是没问题的;要是做其他事情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个灯还是没问题的;要是做其他事情就不行了。

我配置16位的NIOS  应该还有有些资源可以使用的吧?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实现,用户程序可以放在配置器件里面,用户数据可以放在onchip memory里面。EP3C10的onchip memory可以大到32KB。

网友:
没问题,不过关键看程序有多大了.可以在QUARTUS里面建个工程试试

网友:
lz   你前面发表的帖子《elm fatfs 请教!~~~》  说SD驱动有一处bug,可否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