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振动对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影响的方法

楼主(2010-04-28):
把电路板与飞行器机架之间通过柔性连接,比如把海绵粘在机架上,再将电路板粘到海绵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减少振动对传感器的影响呢?

网友:
试验就知道了

楼主:
昨天做了实验,效果如下
飞控板柔性安装:电机运行时,加速度传感器噪声增加不明显,但是陀螺仪的噪声明显增大。
飞控板硬性安装:电机运行时,加速度传感器噪声明显增大,而且X,Y方向基线下漂;陀螺仪噪声增加不明显。
所以如果将加速度传感器单独拿出来做柔性连接,就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我争取再上几个图,有图有真相嘛。

网友(2012-04-15):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在油门50%是加速度传感器噪声明显增大,而且X,Y方向的基线下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