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的触摸技术,对电源要求太高了。我按照充电器做的电源不行,我测试了,好多充电器都

楼主(2010-04-28):
atmel 的触摸技术,对电源要求太高了。我按照充电器做的电源不行,我测试了,好多充电器都不行。只有诺基亚的可以。这下惨了,电源又要从做,但板子空间有限。

网友:
好像没有那么高的,我测试的情况是:电源缓慢漂移0.2V左右都不影响稳定性。

楼主:
我测试的不行。有qq吗?交流下。我用我手边的电源几乎都不行,用诺基亚的那个就很稳定

下面是使用的电源的图纸。我将电压抬高后加78m05稳压也不行。用了这种电源的结果就是,开始没任何反应,几分钟后,按键不停的被检测到。

楼主:
调试了1天被搞得无计可施

楼主:
to:【1楼】 cainizi
          电压从3.3v直接跳到5v都可以使用,就是不能用这种电源

楼主:
通过改进电源,已能正常工作。唉!又得重做变压器与pcb,真是个麻烦事

网友:
RCC电源干扰会大一些。

网友:
其实搞颗专用芯片,加个普通的低功耗单片机,成本估计更低。

http://www.sinoada.com/index.html   阿达电子的芯片好像不错,我没有用过,以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资料。

网友:
我试过很多手机也这样,索爱,lg都用的是独立芯片也这样。用原装充电器就没问题。呵呵,要不你直接抄个电源算了。

网友(2014-10-10):
请问,可不可以发,改进过的原理图

网友:
劣质电源还是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