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300中如何访问上位机传送的“可设置参数”以及上位机发送的“按钮”,由于是学习

楼主(2010-04-28):
直接使用即可。

楼主:
具体过程如下:
       1.定义一个数据块DB1,专门用于保存和上位机之间传递“可设置参数”

               符号名称     类型      初始值   说明

                 S1          INT         0
                 S2          INT         0
                 S3          INT         0

       2.在S7-300程序中,直接引用符号S1,S2即可。

                 -------------
  --------------|   CMP >=1  |-----------------------------------
      S1 -------| IN1        |
                |            |
      100       |            |
         -------|IN2         |
                 -------------

    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S7-300中访问的其实是指针,即指向S1地址的指针,当用户在上位机上修改S1对应的数值后,通过通讯传输给PLC,PLC然后装填到S1映射的缓冲区中,因此我们在S7-300程序中只需要使用符号“S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