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88做触摸QMATRIX,碰到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0-04-28):
用MEGA88做触摸QMATRIX,碰到稳定性问题
12个按键,供电,是开关电源(220-->12V,12V(DC-->DC)12V,12V经过LDO,转换成5V给MEGA88供电)
若用一般的AC ADAPTER电源适配器,该12个按键很正常,烤机都可以。
若用220转12V、10A的一种开关电源,只要没接大地,该TOUCHKEY装上面壳很容易出现迟缓情况,一上电就出现,而上述的ADAPTER正常。
若面壳后面的金属盖,不装的话,对两种电源都很正常。
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有时间交流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03424&bbs_page_no=2&bbs_id=9999

网友(2010-08-06):
开关电源我也遇到,我的PCB是叠在开关电源上边的,问题更大,用PIC的做电容触控,在那里乱打一通,后来换成专用芯片,也会有其中一两个键会乱打,不过专用芯片那时候厂家的技术支持说是不能用在开关电源供电的产品上边,他们的定位是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
再给一个经验:
用QMatrix,千万不要学官方例子用Timer1做的时钟节拍,请务必更换成别的定时器。
很多效果上的不稳定就由此而来。原理不便透露。

网友:
一心不能多用呀!多用就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给一个经验:
用qmatrix,千万不要学官方例子用timer1做的时钟节拍,请务必更换成别的定时器。
很多效果上的不稳定就由此而来。原理不便透露。

应该不是这个了,是外部干扰吧

网友:
【楼主位】 midisamboy

传说中的AC干扰
因为QM是小信号采用,如果接地不良好的话,因为AV过来的干扰,会直接覆盖触发门限。解决方法:良好接地
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只能使用有隔离的电源了,这个没有办法,另外,你后面的金属盖有良好接地吗?没有的话就变成触发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