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模块接收到短信后能产生中断信号?

楼主(2010-04-28):
请问:
如何通过中断的方式读取TC35接收到的短信呢?
或者是TC35收到短信后会产生中断信号吗 就像收到电话会发出 RING 一样

网友:
仔细看TC35的手册,注意RING引脚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  好的 谢谢 我仔细看看^_^

网友:
TC35收到短信后会在串口返回相关提示信息的啊!或者利用模块的信号指示引脚来判断。
处理器用中断来收到这个提示信息后作处理,不就行了?
来短信:
+CMTI:"SM",XX  (XX就表示来信的序号了)
接下来:
AT+CMGR=XX就读短信了。。。

网友:
不能把? 1楼意思是能?

网友:
看西门子的数据手册绝对是一种享受,而看国产的数据手册就是一种折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给TC35发短信后串口没有你说的那个信息呢  是不是需要某条指令打开这个功能 ?

楼主:
经过仔细看说明书 找到了 AT+CNMI  短消息接受报告  设为 AT+CNMI=2,1,0,0,1  就可以收到短消息接收报告  参数其它的内容还没搞明白。  谢谢各位朋友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吗?其实用ping脚产生中断的方式更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试过,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方式 用ring中断的话  不知道如何用软件有效区别是电话 还是短信

网友(2010-07-28):
开机后需要设置
AT+CNMI=2,1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