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示波器下载程序 提示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楼主(2010-04-28):
在用 Quartus II 写入时候 报错提示 :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Apr 28 16:53:56 2010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Apr 28 16:53:56 2010

最终 还是 CPU有个脚虚焊了 感谢 下面几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
1. 软件版本号是什么?

2. 这里怎么显示?抓图上来看看。

楼主:
Quartus II 8.0

楼主:
没有那个选项啊 回复【1楼】tear086 .COM 缺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那个选项啊 回复【1楼】tear086 .COM 缺氧

楼主:
嗯 我看下 谢谢你了

楼主:
这个也没有 只有 Auto Detect 这个选项没有下面那个JTAG Chain……

你的是什么版本 我这个是 8.0的 你的是不是 8.0SP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9.1SP1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测试

楼主:
ByteBlasterII  这根下载线能自己做吗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焊接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下载时要给板子通电。

楼主:
按 POWER 键 时 电流能上到300ma 但是屏不亮,然后下载就提示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Apr 28 16:53:56 2010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Apr 28 16:53:56 2010   这个错误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路没有焊接好,有短路现象,因为在没有程序时的电流只有110mA左右

楼主:
换了根自己做的下载线
图纸如下

写入后提示这个:

不知道写没写进去这个提示

楼主:
现在电流上到 240ma

楼主:
如果焊接完后 不写驱动 屏幕的背光是不是也应该亮?

楼主:
已正常启动,在调试。。。。CPU脚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