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VB 制作ocx方法 一些不懂的各位帮一下

楼主(2010-04-28):
(彩色的是说明,黑色是自动生成的ocx源码,大虾帮忙按要求改一下)

(还是VB 制作ocx方法 谢谢)

(就是下面这一段代码我定义了两个string属性,)
(我想让调用时给str1赋值“sunjie”   )
(程序中自动改变str2的属性改变设置为    )
(      str1 & len“sunjie”      即     ”sunjie6“ )
(----------------------------------------------------------------------)
'缺省属性值:
Const m_def_str2 = "0"
Const m_def_str1 = "0"
'属性变量:
Dim m_str2 As String
Dim m_str1 As String

'注意!不要删除或修改下列被注释的行!
'MemberInfo=13,0,0,0
Public Property Get str1() As String
    str1 = m_str1
End Property

Public Property Let str1(ByVal New_str1 As String)
    m_str1 = New_str1
    PropertyChanged "str1"
End Property

'为用户控件初始化属性
Private Sub UserControl_InitProperties()
    m_str1 = m_def_str1
    m_str2 = m_def_str2
End Sub

'从存贮器中加载属性值
Private Sub UserControl_ReadProperties(PropBag As PropertyBag)

    m_str1 = PropBag.ReadProperty("str1", m_def_str1)
    m_str2 = PropBag.ReadProperty("str2", m_def_str2)
End Sub

'将属性值写到存储器
Private Sub UserControl_WriteProperties(PropBag As PropertyBag)

    Call PropBag.WriteProperty("str1", m_str1, m_def_str1)
    Call PropBag.WriteProperty("str2", m_str2, m_def_str2)
End Sub

'注意!不要删除或修改下列被注释的行!
'MemberInfo=13,0,0,0
Public Property Get str2() As String
    str2 = m_str2
End Property

Public Property Let str2(ByVal New_str2 As String)
    m_str2 = New_str2
    PropertyChanged "str2"
End Property

(问题补充:-------------------------------------------------------------------------------------------)

(上面的代码是自动生成的,帮我添加一下,谢谢,麻烦你了,查资料真的不太好查 )

(留给QQ给我吧      sunjie718@126.com)

楼主:
还是没找到资料啊,很郁闷啊

楼主:
一个个试吧

网友:
Public Property Let str1(ByVal New_str1 As String)
    m_str1 = New_str1
    m_str2 = m_str1 & CStr(Len(m_str1))
    PropertyChanged "str1"
End Proper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Public Property Let str1(ByVal New_str1 As String)
    m_str1 = New_str1
    m_str2 = m_str1 & CStr(Len(m_str1))
    PropertyChanged "str1"
End Property

谢过。先试试,O(∩_∩)O~,好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改不了啊,不知为何

楼主:
好了,是不是软件的事 啊,好烦人

网友:
你用法不对吧

无_界面的, 不如写成ActiveX DLL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