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弯曲PCB”雕刻固定方法(理论探讨)

楼主(2010-04-28):
另类的“弯曲PCB”雕刻固定方法(理论探讨)

一直发现对于一定程度弯曲的PCB在上雕刻机雕刻的时候固定的方式很多,但是理想的固定方式不多,有个想法发上来各位看看,是不是可行!!

网友:
五千年的另类办法: 用针和线.

网友:
哈哈,那天看完了数控绣花机,晚上睡觉中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在铣刀外围安装三个万向压轮,靠z轴下压,通过弹簧压紧pcb,位移和主轴联动,因为轮子是万向的,所以不管xy轴怎样移动都不会卡,弹簧压缩距离大于抬刀和放刀距离,这样即使抬起刀具,轮子依然能压紧pcb,此方法应该适合于大幅面pcb雕刻,无奈手头无加工设备,莫大大要不要试验一下?

网友:
来2块 板~~~ 吧 PCB板 用前半个小时 丢进去 夹一夹

网友:
图来了,xp画图手画的,原生态草图

网友:
ls画这个图应该花了些功夫
我觉得这想法挺好的,不过实施起来效果怎样就需要有人试试才能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仿照数控绣花机的压料轮,结构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没有太高的精度要求,只要有足够力压平紧板子且不影响z轴运动就好,刀走到哪里就压在哪里周围,不管弯曲翘曲扭曲,只要板子薄厚均匀,就应该没啥大问题,唯一一点,轮子会成为消耗品。

网友:
轮子那个方案还要考虑碎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