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怎校正 那位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0-04-28):
电子罗盘怎校正  那位高手请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小弟这急 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K的网站上有视频。视频上给出的是左手油门,我用的是右手油门,换换两个图片的位置就可以了。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MK3Mag
中间的那个视频,照着做就是了,同时MK3MAG上面的指示灯会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MK的网站上有视频。视频上给出的是左手油门,我用的是右手油门,换换两个图片的位置就可以了。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MK3Mag
中间的那个视频,照着做就是了,同时MK3MAG上面的指示灯会有变化。

谢了兄弟 现在我照着做没有发应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 开始有的指示灯会有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反映?什么状况?

网友(2012-02-24):
我也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