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越来越模糊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用ATMEGA128做一个段式液晶的驱动,但是出来的效果却是刚开始显示还比较清楚,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却越来越模糊,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大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能告诉我大概都有哪些原因导致液晶显示越来越来模糊?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一下吗,不是很懂这个?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还是电路造成的??谢谢

网友:
段码信号要交流,不要直流,直流很快就老化了

TFT里面采用的是隔行翻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m中采用的信号是 1    0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    0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   0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   0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整个周期是16ms。。

网友:
脉宽要对称啊,也就是平均电压要为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检查过,电压是对称的。。。

网友(2015-04-24):
大哥,我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有没解决?

网友:
估计是驱动没有做翻转,就是四楼说的问题

网友:
先确认是液晶屏个别问题 还是硬件驱动普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