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精通RFID的高手,125K RFID的波形,怎么分析其数据,附波形图

楼主(2010-04-28):
在下刚接触RFID的菜鸟,现分析一RFID的波形,久仍不得要领,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初步分析这是其每位长512uS,在网上很不容易找到一份非常类似此方案的资料,是使用PIC16F84制作的RFID参考资料,
经久仍不能分析出波形BCC,ID CODE,STOP BIT等信息。现附上波形和原理图及PIC16F84的参考资料,寻求您的指教。
注:波形图需要下载以下软件方能够查看,其中波形图中的PIN5,PIN6即指原理图上主IC的第5,6脚,DATA,CLK即原理图上
主IC与AT24C02的I2C接口.
看图软件下载地址:
1.http://www.acute.com.tw/software/la/LA22000.zip(52.7MB,带Manual)
2.http://www.acute.com.tw/software/la/LA22000_ND.zip(12.7MB,不带Manual)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怎么上传档案呀?

楼主:
貌似无人理睬

网友:
前段时间做了个ATMEGA88 + EM4095的项目,也是125Khz的曼码解码的问题。数据格式如下:
    // EM type (Read only) data format
    // 1111 11111 = Header = 9 bit?
    // xxxxP, xxxxp= Custom #1,#2  = 10 bit
    // xxxxP,xxxxP = data #1,#2  = 10 bit
    // xxxxP,xxxxP = data #3,#4  = 10 bit
    // xxxxP,xxxxP = data #5,#6  = 10 bit
    // xxxxP,xxxxP = data #7,#8  = 10 bit
    // PPPP0 = 4 Parity + 1 stop = 5 bit
    // data 55 bits + header 9 bits =64 bits?

    // Manchester code detecting method
    // Header (9 bit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wave)
    // 0-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edge)
    // (x) (1) (1) (1) (1) (1) (1) (1) (1) (1)  (code)

    // Custom-ID (10 bits)
    // --__--__--__--__--__--____----__--____-- (wave)
    // 1-0 1-0 1-0 1-0 1-0 1-0 0-1 1-0 1-0 0-1  (edge)
    // (0) (0) (0) (0) (0) (0) (1) (0) (0) (1)  (code)
    //  D7  D6  D5  D4  Pr  D3  D2  D1  D0  Pr  (Pr =parity)

    // find manchester pattern in received bits
    // output is number of received bits =bit_trans_num
还是给段数据捕获的代码吧
/*
* PB0/ICP capture interrupt
* captured 16 bit ICR1 register read 1st low byte
* current edge direction change to reserse edge direction
*/
#pragma vector = TIMER1_CAPT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CAPT_handler( void )
{
  /* temporary of capture value */
  uint16_t value = 0;
  /* tempprary of width calc */
  uint16_t width = 0;

  //////barry test////////
  /* tempprary of data save */
  uint8_t save = 0;

  /* Read low byte first (important)*/
  value =ICR1L;                                                 // Read low byte first (important)
  value |=(int)ICR1H << 8; // Read high byte and shift into top byte

  if (edge_dir)
  {
    /* change ICP capture direction of edge. */
    TCCR1B &= ~0x40;
    /* ICP capture direction edge to riging, for next capture direction is falling. */
    TCCR1B |= 0x20;
    edge_dir = 0;
  }
  else
  {
    /* ICP capture direction edge to falling, for next capture direction is rising. */
    TCCR1B &= ~0x20;
    TCCR1B |= 0x40;
    edge_dir = 1;
  }
  /* width = new captured width - old captured width */
  width = value - old_width;

  /* update old captured width for next width calc */
  old_width = value;

  /* receiving manchester code from RFID card
  * 1st received bit must be 1 for 1st bit is header after reset,
  * if pulse width is more than 40 than received bit to invert
  */
  if ( width > 40 )      /* narrow pulse width is under 32 */
  {
    /* LED dislplay, debug indictor for input bits */
    if (bit_value)
      PORTC &= ~LED;
    else
      PORTC |= LED;

    /* received bit is inverting */
    bit_value = ~bit_value;

        //////barry test////////
        save = 1;

    /* skip bit stire when bit inverted? */
    bit_saved = 0;
  }
    /* will be bit store? */
  if (bit_saved)
  {
    /* LED dislplay, debug indictor for input bits */
    if (bit_value)
      PORTC &= ~LED;
    else
      PORTC |= LED;

    save = 1;
  }
  /* Check continues nine '1'*/
  if(save)
  {
          if(!head_find)
    {
                if(bit_value)
        {
                        /* save inverted bit */
                        rf_bit_store(bit_value);

                        /* increament number if saved bits */
                    if(++bit_trans_num == 9)
            {
                            head_find = 1;
                    }
                }
        else
        {
                        rf_fill_buff(16);
                        bit_trans_num = 0;
                }
        }
    else
    {
                /* save inverted bit */
                rf_bit_store(bit_value);

                /* increament number if saved bits */
                ++bit_trans_num;
        }
  }

  /* skip next store for next bit */
  bit_saved = ~bit_save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PIC16F84总共是96bit的资料,有别于您的64bit,这个应该是不一定的吧?
能否实际对波形作出分析?我一直没有办法分出ID是多少位。朋友要求帮忙做个测试治具,
测试其TAG产品(装载打印机墨盒上),目前其只能在打印机上测试,速度太慢,同时又容易造成打印机损坏。
其购买的方案据他说是人家破解(盗版)原装的,提供不了测试架和技术文档。可惜我对这个也不是太了解。

楼主:
有能对实际波形给出分析的吗?期待中。。。。。。

网友:
麻烦您把这个数据截个图,专门装个软件看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啊,我想96位数据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上来,截图可能看不了,不过我试试。因为数据很长,如果可以还是希望使用软件看会更好些

图中PIN5是125K的CLOCK,即8uS/Bit的方波,PIN6比较密的黑色和两个黑色间隔都是512uS(RF/64)ourdev_550414.pdf(文件大小:103K) (原文件名:a1.pdf)

网友:
论坛里有贴子的 建议楼上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奈何仍不得解。

我把图放大再截屏,这样估计还是不能细看,各位都不用ACUTE的逻辑分析仪吗?

楼主:
这是稍早前抓的另一组波形,同样是125K,但看起来是RF/32,即256uSec/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