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FPGA的接口用lvds可以与usb的接口直接连接吗?

楼主(2010-04-28):
如题。

网友:
no,虽然都是差分,但是电平标准相差太多,另外最重要的的LVDS是单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今天也厚着脸皮问了一下老师,才知道原来FPGA的lvds那么低的电压。。。。。为了保证速度

网友(2012-01-16):
是啊,肯定不行啊。标准都不一样!~

网友:
usb时模拟的

网友:
常规方法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