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用vc编写串口程序和FPGA通信的么?

楼主(2010-04-28):
是这样的,我想用vc编写个小程序控制rs232和fpga上的一个rs232接口通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送就是送一个数据给FPGA,用来调节图像采集的曝光率,或者进行图像的存储等等,这样很简单的操作。
rs232那边的接口已经有现成的了,就是pc主机这边的vc程序要做。其实可以直接用fpga那边的按键控制曝光率的,但是为了通过这个小试验,了解下pc机和fpga的通信也不错。所以我想请教下大家谁有过vc串口编程或者是和fpga做过通讯的,给点指点也好。呵呵。

网友:
有用LABVIEW做的

网友:
我做过,用VC写的,用的WIN32的API。单独编了一个类,一个头文件,用的时候include就行了。

网友:
串口的上位机,为什么非要强调和FPGA通信?各个硬件平台的上位机难道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用VB.NET写的,只要上位机发数据,板子那边检测收到的数据,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数据执行相应的任务就可以了

网友:
有用.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