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车遥控M430F1101A 接口电路

楼主(2010-04-29):
请教行车遥控M430F1101A  20脚的 接口电路 如何和电脑通信?

如图下面有个6针插口是和电脑连接RS232口连接的,具体不清楚几针对几针。

经测量 M430F1101A 的脚位和下面的6针插对应脚位是          1-----1   2-----2   7----3  10-----4  14-----5      插口6脚是和负极相连的。

请有做这方面的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那是台灣製的F21-E型無線遙控器
要與電腦連線要有接口轉換器及專用軟件才可連線
專用軟件有兩套
一套為只能改變內碼
另一套為可設定各按鍵功能及其他的設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上是我上傳的圖片
那是舊版的了
新版的我不清楚
接口轉換器有兩種
一種是串口版
另一種是USB版的
我手上並沒有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