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FLASH一般能擦写几次~~~为什么我的149有些FLASH地址坏了

楼主(2010-04-29):
如题~~期待大虾们意见···

楼主:
自己先顶上~~~等待意见

网友:
应该是min 10k, typ 100k吧。

网友(2010-08-18):
一般在进行按步骤操作的话 一般不会坏的,别一下子进行擦除几次,那样容易坏

网友:
在FLASH读写操作的时候要关闭中断,并且保证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