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3D编程的硬件平台

楼主(2010-04-29):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想实现嵌入式3D编程,屏幕显示,24位色,800 X 600.硬件平台需要什么配置。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过了!!!

网友:
S3C6410,ARM11,内置2D/3D图形引擎以及LCD接口(最大1024×1024)

网友:
如果显示的图像简单些。 我前两天见过周立功在Actel A3P125 上开发的一个图形接口芯片,要直接配8位,或者32位单片机使用,支持1024*768 60Hz VGA 15帧,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需求。

网友:
800x600,S3C2440就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单就驱动一块TFT屏一般的ARM7 ARM9都是可以的。主要是我要实一些3D算法。通过采集来的数据画出一个三维模形。在屏幕上显示。其中要有很大的计算量。
一楼的兄弟 ARM6410内置图形引擎吗?有大数据量计算,有这方面的验证吗?速度是否能跟上。

网友:
6410是工业配置最高的了吧, 可以大量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单就驱动一块tft屏一般的arm7 arm9都是可以的。主要是我要实一些3d算法。通过采集来的数据画出一个三维模形。在屏幕上显示。其中要有很大的计算量。
一楼的兄弟 arm6410内置图形引擎吗?有大数据量计算,有这方面的验证吗?速度是否能跟上。

3D部分概述:
1.2.6 3D GRAPHICS ACCELERATOR
•   4M triangles/s @133MHz (Transform Only)
•   75.8M pixels/s fill-rates @133MHz (shaded pixels)
•   Programmable Shader Model 3.0 support
•   128-bit (32-bit x 4) Floating-point Vertex Shader
    - Geometry-texture cache support
•   128-bit (32-bit x 4) Floating-point two Fragment Shaders
•   Max. 4K x 4K frame-buffer (16/32-bpp)
•   32-bit depth buffer (8-bit stencil/24-bit Z)
•   Texture format: 1/2/4/8/16/32-bpp RGB, YUV 422, S3TC Compressed
•   Support max. 8 surfaces (max. 8 user-defined textures)
•   API Support: OpenGL ES 1.1 & 2.0, D3D Mobile
•   Intelligent Host Interface
    - 15 input data-types, Vertex Buffer & Vertex Cache
•   H/W Clipping (Near & Far)
•   8-stage five-threaded Shader architecture
•   Primitive assembly & hard-wired triangle setup engine
•   One pixels/cycle hard-wired rasterizer
•   One texturing engine (one bilinear-filtered texel/cycle each)
    - Nearest/bilinear/trilinear filtering
    - 8-layered multi-texturing support
•   Fragment processing: Alpha/Stencil/Z/Dither/Mask/ROP
•   Memory bandwidth optimization through hierarchical caching
    - L1/L2 Texture-caches, Z/Color caches
•   System bus interface
    - Host interface: 32-bit AHB (AMBA 2.0)
    - Memory Interface: two 64-bit AXI (AMBA 3.0) channels

Datasheet放上来,自己去啃吧。

楼主:
6410 与OMAP3530 哪个更好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单就驱动一块tft屏一般的arm7 arm9都是可以的。主要是我要实一些3d算法。通过采集来的数据画出一个三维模形。在屏幕上显示。其中要有很大的计算量。
一楼的兄弟 arm6410内置图形引擎吗?有大数据量计算,有这方面的验证吗?速度是否能跟上。

需要实时渲染显示吗,如果运算量很大,成本不能太高但对功耗不太敏感的话,用AMD的E4690嵌入式GPU应该可以,我有一个朋友在用这个做互动式广告机
要是对操作系统和体积没有限制的话,上x86系统会简单的多,例如nVidia的ION平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6410 与omap3530 哪个更好些呢?
貌似一个用ARM的mali GPU,一个用IBM的PowerVR GPU,不予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