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AN885中对反电动势不理解,请高手进

楼主(2010-04-29):
大家好! 不理解A+ B-是啥意思? 难道是A相通正电,B相为负电,表示的C相得反向电动势?

网友:
好象是:
A+对B-的反电动势,
B+对C-的反电动势,
C+对A-的反电动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象是:
A+对B-的反电动势,
B+对C-的反电动势,
C+对A-的反电动势,

每相上的反电动势只与转子的速度有关系,A相不会在B相上感应出电动势吧,还是你的意思是说A+相对与B-的反电动势,但是这样表示什么意义呀?谢谢!刚接触无刷电机,有很多东西不懂。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A和B导通,C相未激励,因此采集C相反电动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a和b导通,c相未激励,因此采集c相反电动势。

楼主:
有哪位兄弟给分析一下这个图呀
1.我感觉这个霍尔传感器输出图不是间隔60度放置的,他是怎么放置的?还有电机不是两两相通,也不是一对极子,他是不是三三相通的,有几对极子呀?
2.对于反电动势图,我有几个地方不明白,对于A+B-这一行,他表示的C相得反电动势,第一个60度,随着速度的增大,反电动势也增大,第二个60度,速度增加到最大,反电动势也最大,对于第三个60度,这时由于反电动势与所加外电压相抵消,电流减小,力矩减小,速度下降,反电动势也下降。这样可以解释这开始的180度,但是感觉又跟输出转矩图对不上,因为输出转矩图显示力矩基本都是不变的,还有就是反电动势不可能真的过零点吧,是相对于三相中点的,如果真的为0,那速度就是0,这样电机就不转了。
3.我明白这个输出转矩图,输出的是最大的部分。

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说我的看法吧:
1,传感器的确是60°放置的,因为波形有一个时间段三个传感器全部输出高电平,如果120°的话,应该只会同时出现两个高电平或低电平
2,第一个60°和第三个60°是C相悬空的时间,C相没有电流流过(除了续流),第二个60°C相导通.C相悬空后之所以反电动势出现下降或上升,可能是经过C相的磁极在交换(由N到S,或由S到N),过零可能是N极和S极在C相上的作用相互抵消,三相中点这时应该是VCC/2
3,还有一些不明白,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传感器放置时60电角度,而不是机械角度。
第二个问题,反电动势是因为转子的转动导致的钉子磁通不同才会产生的,前六十度转子磁链超像定子,因此增加,中间,因为一直在钉子附近,因此保持不变了,后面六十度转子磁链原理定子因此减小,至于会出现负值是因为另外一个相反的磁极有接近定子了。
第三,转矩是定子电流和反电动势的乘积,因此对于梯形反电动势+方波电流,本身转矩就是保持不变的。

楼主:
从上图看电气角与机械角的关系:电角度 = 极对数 * 机械角度,如下图所示比如一对NS,红点代表一相,以当前N极的角度为0度,极子顺时针方向旋转,当N极旋转180度后,完成的正弦波的正半周期,当N极再旋转180后,正好是S极从0度旋转180度,完成的是正弦波的负半周期,所以对于一对极子的情况,电角度=机械角。

那对于有两对极子的情况,如下图所示,红点代表一相,以现在N1的位置为0度,N1转过90度是完成正弦波的正版周期的一半,然后S1完成负半周期的一半,然后N2完成正半周期的另一半,S2完成负半周期的另一半,这样转子旋转了180度,而电气角旋转了360度。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希望知道的兄弟,给我纠正一下,谢谢~~

还有就是力矩=BILr,电动势=BLv 感觉这两个的波形应该一致呀?

网友:
力矩描述的是加速度,反电动势反映的是速度
如果力矩的模是余弦波,反电动势显然就是正弦波,波形怎么会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力矩描述的是加速度,反电动势反映的是速度
如果力矩的模是余弦波,反电动势显然就是正弦波,波形怎么会一样呢?

力矩描述的是加速度?公式没有体现呀,例外,兄弟,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反电动势和输出转矩的图,这两个图我一直对应不起来,谢谢~~~

网友:
T=J*A   力矩=惯量*加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t=j*a   力矩=惯量*加速度

谢谢,感觉还是不明白,这个图还是对应不起来,因为转矩T=2BILD(B为磁感应强度,I为线圈电流,L为线圈有效长度,D为转子的半径),按照反电动势的波形,B的波形应该是梯形的,那么这样转矩的波形也应该是梯形的呀,因为转矩公式的其他量都是常量,

网友(2013-02-23):
mark  反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