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恒功率输出电源

楼主(2010-04-29):
对于电源来讲,有恒压电源和恒流电源。
恒功率输出单片开关电源的特点是 ,当输出电压V0 降低时 ,输出电流I0 反而会增大 ,使二者乘积I0 ·V0 不变 ,输出功率P0 保持恒定。
就是要电源输出一个恒定的功率,负载在工作过程中自身阻值的变化自适应,就是输出电流电压都不固定,根据负载阻值的变化而变化!
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恒功率电源怎么做啊!!!!!!!!!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论坛内的高手提供点资料    谢谢

网友:
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呀。

网友:
最简单的就两运放搭个模拟乘法器输出再负反馈。

楼主:
如果我用单片机控制和UC2843做这个电源!要怎做?

网友:
我想, 简单的理解就是, 测出电流和电压, 算出功率, 功率小了则提高输出电压, 反之则降低输出电压,
单片机调节, 实时性会差一些, 论坛上有很多数控电源的电路图, 可参考一下

网友:
单片机做?响应速度不够。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国外的一个电源    人家就是用的单片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