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第二版示波器 使用记录。

楼主(2010-04-29):
第一篇 收货 开箱。
刚刚收到示波器。
因为提前功课做的不够,所以只知道没有示波探头,不知道没有电源,所以没办法进行开机测试。

等我回家找找,记得买的白沙大哥的气体分析仪是个9V的电源,希望正负能对的上,那样我就不用下烙铁了。

东西做的很漂亮,尤其那块屏非常精致,厚度很薄,点阵很细,按键手感不错。
我特别想问下那个屏是怎么固定在板子上的?

网友:
期待你的最新消息!

楼主:
本想用白沙大哥的那个结果那个口是小口的,不能直接用。
翻箱倒柜终于让我翻出一个6.5V的电源,输出450MA,实际测量输出电压7.3V 虽不能达到推荐值,凑合着用吧。
我使用了通道2 使用的万用表的方波输出测试。

1。发现当把示波头从信号源拿开时 屏幕上的波形会停留在最后显示的部分,而不是消失成水平线。但也起到了记录波形的作用。

2。屏幕左侧的游标是触发值,不是我以前理解的是信号的 0 位基准。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当游标 2-》移动过于靠上或靠下时就没有波形了。

3。因为没找到如何调节 0位,所以当使用小档位测量大信号时,没办法看清峰 和 谷的情况。希望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4。按键共16个,如果能为除电源外的15个按键用丝印做一个见名知意的标示就好了。不过我在没有做功课的前提下,还是能够摸索出大概的功能来。

今天先搞到这,明天看机会继续。

楼主: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pk-pk值是什么意思?
峰峰值?我用普源示波器测试的峰峰值是 318mv  可是魏坤示波器的 PK-PK值仅仅 三十几毫伏 是平均值也说不过去啊?
不会是BUG吧?

网友:
应该是你用了衰减十倍的探头,这不是bug

网友:
我的也没有电源,找了个5V 的USB电源线,一测量极性正好,插上去之后,发现那根触发的线一直往上跑.跑到最顶上,不能实现稳定的触发波形.没辙,到电子市场买了个9V的电源凑合,希望不会烧坏.....,呆会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示波器的所有资料都是开源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它当成一个开发板一样做出更有个性的功能,包括界面都可以自己diy而不要局限于我给出的这个界面,这样才是更精彩的玩法,所以按键我就没有定义,就是不想束缚大家的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5v的电压肯定不行,7到9v是最佳的电压范围,我所有的测试都是在8v的电压下完成的

网友:
探头45一只在南门口买的,电源25,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没有拆过

测试波形,1KHZ方波

频率测量和PK-PK值

网友:
STM32开发板上8M的晶体

显示的波形和频率

网友:
2.4576Mhz晶体

网友:
8M晶体的频率怎么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8m晶体的频率怎么不对?
我也不知,在找原因

大部分时候是对的,只有少部分时间不对,why?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频率是触发式测量的,所以一定要有触发才能测量频率

网友:
今天又不对了,幅度这么大,触发线在中间,应该是对的啊.本人功力太弱,只能干些测试的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7.3728M的晶振,发现在100ns 200ns时能看见清楚的波形,测试频率是正确的。在10US,时,也能看见清楚的波形,但测试频率不正确为 126KHZ。在20us时,波形就不是很清楚了,频率值与126Khz。在200US时,波形清楚,频率为1.410KHZ.

也就是说必须选对正确的档位,才能测量数准确的频率值。我记得普源示波器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

to 魏老师

在测试时  channal 选CH1 CH1 5mv档位 CH2的PK-PK值仍有数字出现。什么原因?如何改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7.3728m的晶振,发现在100ns 200ns时能看见清楚的波形,测试频率是正确的。在10us,时,也能看见清楚的波形,但测试频率不正确为 126khz。在20us时,波形就不是很清楚了,频率值与126khz。在200us时,波形清楚,频率为1.410khz.
也就是说必须选对正确的档位,才能测量数准确的频率值。我记得普源示波器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
to 魏老师
在测试时  channal 选ch1......

楼上,有个名词叫“奈奎斯特频率”,是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很重要也很基本的概念

你现在的信号频率太高而采样率太低,便会造成频谱混叠,测量结果是虚假信号,没有意义的

网友:
发现是触发时基的问题

网友:
昨天下午订的示波器,今天下午已经收到,发货速度真快,赞一个,包装更是没话说,盒子上贴有封口。开包,示波器的外观看上去很精致,焊接得不错,找了个原来希尔特编程器上配套的电源,看到上面输出9V,接上去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映,赶紧拔掉电源,仔细看了下,输出标的是内芯是负,晕倒。打开电源把极性换了,重新接上,按开关键,屏亮了,菩萨保佑没有坏,测量了下11.0592M和17M的晶振,还是很准的。

网友: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上个测量直流5v信号的图吧。我的有波形无显示电压,搞不清呢。
另外,测峰值5v的方波,显示的峰峰值是6.3v,差远了点,你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昨天下午订的示波器,今天下午已经收到,发货速度真快,赞一个,包装更是没话说,盒子上贴有封口。开包,示波器的外观看上去很精致,焊接得不错,找了个原来希尔特编程器上配套的电源,看到上面输出9v,接上去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映,赶紧拔掉电源,仔细看了下,输出标的是内芯是负,晕倒。打开电源把极性换了,重新接上,按开关键,屏亮了,菩萨保佑没有坏,测量了下11.0592m和17m的晶振,还是很准的。

我也把电源接反过一次,还好没有烧

网友:
回复 网友F: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上个测量直流5v信号的图吧。我的有波形无显示电压,搞不清呢。
另外,测峰值5v的方波,显示的峰峰值是6.3v,差远了点,你的呢?

那个是对的,有毛刺啊,你没有看到吗?

网友:
楼上,有毛刺也没那么大的呀。差了整整1.3v。我最关心是测直流信号,光有波形,没电压显示啊。

网友(2010-10-29):
同问,为什么测量直流的时刻,如5V,单通道,设置一格为2V,从波形上看是2格半,是5V,但是显示值为00.24V,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