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组态问题,急。。。。。。知道的告诉下

楼主(2010-04-29):
如上图,谁知道怎么解决的告诉下   谢谢了

网友(2011-12-01):
硬件组态和实际硬件不一样

网友(2011-10-23):
在监控状态的问题吧??

网友(2011-08-19):
回复 网友A:

造成访问了不存在的IO地址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2011-06-19):
访问了不存在的IO地址

网友:
似乎是OB122里面的指令访问了PW272,越界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你是ON_LINE状态下组态。这不对。要在OFF_LINE下组态。且系统中至少要有一块I/ O模块。

网友:
硬件连接出错,或硬件故障

楼主(2010-04-29):
都没人告诉下啊   自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