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程序总是跑不进main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DSP2407)

楼主(2010-04-29):
今天在开发板上运行一个程序,发现Load程序之后,如果不reset,那么程序能够进入main,但是一旦reset一次,则除非再Load一次,否则无法进入main。为解决此问题,尝试了在复位向量处关闭看门狗的办法,但是没有效果(也有可能是我没有成功关闭看门狗)。
在开发板上运行开发板配套的示例程序,则可以正常运行。在一块另外的DSP板子上运行这个程序,也出现同样的现象,即不能进入main。由此初步判断问题是出在程序中。
初学DSP,不知道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这种情况,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信息不全,你用的是哪个芯片的???

网友(2011-07-05):
检查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