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脉冲定时器线圈(SP) 和 扩展脉冲定时器线圈 的区别

楼主(2010-04-29):
1.脉冲定时器线圈(SP)

   A.输入端I0.0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则定时器T0将启动。
   B.只要 I0.0 继续为“1”,定时器T0就继续运行指定的10S时间。
   C.如果定时器达到预定时间前,I0.0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则定时器停止。
   D.如果输入端I0.1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而定时器仍在运行,则时间复位,同时定时器停止。

楼主:
2.扩展脉冲定时器线圈(SE)

A.输入端I0.2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则定时器T1将启动。
   B.如果定时器达到预定时间前,I0.2的信号状态发生改变,则定时器仍然运行。
   C.如果输入端I0.3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而定时器仍在运行,则时间复位,同时定时器停止。

楼主:
可以看到两个定时器线圈启动的共同点在于
   输入端I0.0/I0.2 必须有一个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