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盘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我想求助一下各位,我的四轴为什么只要一装上罗盘,就启动不了电机,飞控报警,罗盘也检查了没有问题,飞控设置也没有问题,谁能帮帮我

网友:
你的罗盘接的是导航板 还是飞控板  把你的接口方法列出来  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罗盘接的是飞控板

楼主:
罗盘和飞控的连接 (原文件名:图片 007.jpg)

罗盘和飞控的连接 (原文件名:图片 008.jpg)

罗盘和飞控的连接 (原文件名:图片 009.jpg)

网友:
电子罗盘与GPS 安装示意图见下图:

罗盘接线方法 (原文件名:罗盘排线接法.jpg)

上图的小红板为电子罗盘,与飞控板的相对位置必须对应。排线的做法是:
1、 飞控板这头按正常的排线压制方法,排线标注红点的是1 号线。
2、 电子罗盘这头的排线按图中重新焊接,其中红点1 号线是上面一排的第一
脚,然后排线2 号线对应下排的第一脚,后面依次类推,
1、3、5、7、9 号线上排。
2、4、6、8、10 号线下排。
排线插对的情况下,电子罗盘应该有指示灯亮起来。

网友:
还有 你的罗盘是校准过的么   你这样安装不水平   定位受影响的啊

楼主:
我插上罗盘,电子罗盘的指示灯也亮,已启动,飞控就报警,电机也不能启动,去了罗盘,电机能正常启动,飞控也不报警

楼主:
W我的QQ525801069

楼主:
没有高人帮帮忙吗?

网友:
看样子是有GPS,罗盘,但没有导航板,飞控烧的是什么软件版本?官方版本的软件是不能这样用的哦。

楼主:
程序用的1.3都是0。7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