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购普源的DS1102E做生产线上的调试用,因对普通的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使用和区别不

楼主(2010-04-29):
是生产线上调试高频接收解调输出用,朋友跟我说数字示波器反应速度慢,怕到时买了没用,所以问一下高手,买数字示波器不会不能用吧?

网友:
1102E不知道是多高的频率,好像是100M的吧,那么超过20M的信号肯定不捉不着,我们这边好像也有这个型号的示波器,他们做FPGA+CCD的项目,结果看时序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高频信号,是看低频信号,就怕有迟滞感,因为我要调电感,要实时出波形,这样才能调正接收频率

网友:
这款示波器反应是迟钝点,可以选用他们5000系列的比1000系列反应快点,而且小信号的时候更好

网友:
这个级别的示波器,反应速度“比较慢”。

网友:
现场生产线上的实时性是首要的!我曾试过好多种数字示波器(国外的没用过),都做不到实时显示,都有0.5秒以上的延迟,虚拟的就更差了,你都不知道谁是谁了!我认为数字的对于连续测不可重复信号不适合,所以一直在用模拟的!!!

楼主:
手头上有台FLUKE-99B,昨天测试时没设置好,还以为坏了,今天重新设置了一下,没问题,出波形了,调试正常,反应速度跟得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场生产线上的实时性是首要的!我曾试过好多种数字示波器(国外的没用过),都做不到实时显示,都有0.5秒以上的延迟,虚拟的就更差了,你都不知道谁是谁了!我认为数字的对于连续测不可重复信号不适合,所以一直在用模拟的!!!

我向你保证安捷伦7104A很好用,毫无延迟

网友:
安捷伦的贵呀,呵呵

网友:
安捷伦7104A    十几W啊  ,有钱人!

网友:
7104A 我们单位才2台,太贵了!!!!!!!!!!!!!!!

网友:
DS5000E系列停产,对应安捷伦低端的DSO3000也停了。DS5102MAE我这边也没几台了
生产线上多半是以省钱够用为原则,很少有花大价钱买进口的高端产品
有些生产线至今还在用老模拟,只是功能上相对弱些。